[工仪] 一个工业plc输出模块,7000+

楼主(2022-07-08):
有故障的,四路输出直流,可以切换正反,带四个直流电机,正反转,故障时第四路无输出。

网友A:
7000+的价值主要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0+的价值主要在哪?

用了他家方案之后,如果坏了只能再采购他家的配件。

网友:
贝加莱2003系列,前几年出过一套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个坏的贝加莱X20 CP1484-1,里面是个Intel的处理器,主频好像800mhz,二手成色好的都要10000多,外壳破损的都要6000

网友:
一粘上外国的,,就是几K几W,

国内的就是几百

网友:
物以稀为贵罢
要是按消费电子产品的量,做到百元以内没问题

网友:
这就叫卡脖子技术,

网友:
当看到奥地利制造时,就知道这玩意儿价格不菲了,当然7000+那只是报价和采购搞的假罢了,实际就三千多

网友:
外国产品,不会便宜的。

网友(2022-09-07):
检查一下对应通道的电阻,芯片一般不会坏。

网友:
问题是你修好了单位也可能不会领你这个情,而且采购的也不高兴啊,这不是断人财路嘛。

网友:
20年前,这类东西基本上就没有国产,都没见过1W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