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买分体空调自己动收装好之后怎么办包修手续

楼主(2022-07-08):
    这几天问了tcl专门的售后部门,说可以帮我录入内外机条码,登记包修。首先打400电话,客服说不行,会丧失包修,我说那样不符合消费者保护法,如果安装导致损坏才自己负责,然后客服说上报,几分钟就有售后部门手机打来,我说了自己装的原因:自己会装,不需高空作业,怕安装工不负责、马虎、不抽真空不检漏、乱收费、把家里弄脏,最后对方说可以,还说有其他疑问联系她。
   另外问了飞利浦空调的客服,说不需要办手续,有购买凭据就行,或者按机身条码确认生产日期算包修。

  后来还在微信公众号找到tcl的自助包修办理界面:

9号补充,tcl客服电话是售后电话,不是售前咨询电话。

网友:
大环境就是这样的,好多人要养的

网友:
安装是苦活。

网友A:
找装空调的人过来, 让他们录信息, 你自己装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建议你装空调,空调有噪音, 会对你这个干净的家造成噪音污染, 家就不完美了.

网友B:
惯出来些毛病,如果是专业的话,正常来说是厂家巴不得所有用户都会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装空调的人过来, 让他们录信息, 你自己装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建议你装空调,空调有噪音, 会对你这个干净的 ...

啥意思,我自己装的更仔细周到,怎么会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出来些毛病,如果是专业的话,正常来说是厂家巴不得所有用户都会自己装 ...

售后往往套路多收钱,安装正规收费大部分情况也能赚不少,厂家依仗售后安装维修也巴不得他们多赚吧

网友C:
都你装了安装工就没活没钱赚了,都改行了以后谁来装?你装了厂家虽然省了200安装费,但可能会有后患,毕竟你可能不是专业的。

网友D:
我一个家电维修出身的人,都给他们按着宰,要不然他们不给你保修啊。换一个16A插座人工120,加长一米铜管200块,一台机高空作业200.加起来来都四分之一空调的费用了。面板插座16A就算西门子的才40吧。铜管3米标准120-150,看厚薄。知道价格你也只能让伸长脖子让他宰。没办法。像格力那种没有密码你根本用不了。必须要先输入密码,他不给你就开不起来。除非自己动手改电路。哎!难道自己制造一台空调?太费劲了。这能力我是有,但真没这个必要。

网友E:
上门装空调的人员未必都是专业的,不过LZ也是牛人一个,大热天自己搞不值当!完全可以预约上门当面说明我自己装你们在外面看,然后录入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你装了安装工就没活没钱赚了,都改行了以后谁来装?你装了厂家虽然省了200安装费,但可能会有后患,毕竟 ...

安装工还维修啊。你是安装工吗?专业就够了吗?不诚信服务的话越专业越坑人吧。我有专业工具和专业知识还有安装工没有的对空调的爱惜,还有安装工花不起的时间成本!什么叫都改行了?这不是杠精吗?会自己安装的毕竟非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家电维修出身的人,都给他们按着宰,要不然他们不给你保修啊。换一个16A插座人工120,加长一米铜管20 ...

难怪看到咸鱼上卖什么空调解码遥控,真的是来搞这个鬼名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门装空调的人员未必都是专业的,不过LZ也是牛人一个,大热天自己搞不值当!完全可以预约上门当面说明我自 ...

这样他们肯定不肯啦,毕竟自己不是专业做事慢。

网友F:
厂家一般在你当地有一个指定的点,你可以先联系这个点的安装人员,问清楚情况再决定自己安装。

网友G:
不懂就问 不是买空调包安装的咩

网友H:
装可以让安装工人装,但是抽真空可以自己来,道理很简单,不相信他们的设备和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就问 不是买空调包安装的咩

看清主贴就不需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可以让安装工人装,但是抽真空可以自己来,道理很简单,不相信他们的设备和手法。 ...

不止抽真空,比如安装工毛手毛脚搬室内机划伤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一般在你当地有一个指定的点,你可以先联系这个点的安装人员,问清楚情况再决定自己安装。 ...

问安装人员多半不会替你想,他不上门安装肯定得不到安装费,他很可能还指望套路多赚。应该问售后的客服和客服主管。

楼主:
所以我想让安装工少吃苦,也让我的空调少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