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U盘 量产特慢,容量减少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7-08):
IDE 5019bsc

改下设置:设置正常检测!!!

网友A:
能量产,说明工具是对的,快慢取决于U盘主控及颗粒和与颗粒适配的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产,说明工具是对的,快慢取决于U盘主控及颗粒和与颗粒适配的配置文件。 ...

容量少了很多~~8g变6G了!!!
改下设置:正常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容量少了很多~~8g变6G了!!!

呜呜~~

楼主量产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少了很多~~8g变6G了!!!

呜呜~~

使用过程的速度比之前有提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量产多长时间?

缺省设置24分钟~

楼主:
同样牌子的U盘居然芯片不同: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ABCD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6-10-15]
闪存识别码: 980001241501 - KIOXIA(铠侠) [S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0001241501        --------
--------        --------
--------        --------
--------        --------
--------        --------
--------        --------
--------        --------
--------        --------
居然是SLC!!!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牌子的U盘居然芯片不同: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闪存id识别不全,一般是mlc slc上安国可能性比较低除非2g以下黑片,,

网友(2022-10-06):
16GB 识别 成 8GB 的
USBCDROM、USBHDD 都是启动半路上出错

网友:
安国量产真是慢,我的一个小时,芯片精灵认出16G,各种参数都有,量产后成了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