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eggisland MP161充电宝

楼主(2022-07-08):
用了好几年了,突然就怀孕了,衣服都撑起来了。而且那颗快充指示灯也不亮了,拆开看看吧。
正面,岁月给她留下了难已抹去的痕迹

背面

卡扣的,半无损拆开,电池是姐妹花来的,上面这个怀孕了,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

拿出来看,这样特别明显

翻个面,这个没有怀孕,电池信息

电路板

左边细节

中间

右边,芯片印字被打磨了

电路板另一面,主芯片:sw6124,貌似功能还挺强大

主芯片大图来一张

快充指示灯位置来一张,原来灯珠坏掉了,这里有两颗灯珠,
左边那颗和左边三颗是白色的(这样表达应该能理解吧),没快充的情况下就亮这颗
右边那颗是绿色的,快充的时候就亮这颗,以此来分辨是不是快充状态。

本来想换个电池的,结果没找到合适尺寸的电池,手里现有的都太长了,那就只能把没怀孕的装回去了,
应急用下吧。
完。

网友A:
看见电池鼓包了想给打一针

网友B:
也没有保护电路?过放么?

网友:
哈哈,楼主一直不在家好几年了,充电宝突然怀孕了不管咋说,也没楼主的责任!

网友:
聚合物电池就是这样,充满电不用和放完电存放不用一样的会导致怀孕,只能是随用随充,放置不用时要查看是否有一半容量。

网友:
找合适大小电池确实不容易只能等机会

网友:
两块电池质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电池鼓包了想给打一针

不用打针,给充充电就不鼓了。

网友:
鼓包是聚合物电池的强项

网友C:
我有一个充电宝,也怀孕了,我考虑是换电芯呢还是换充电宝呢?

网友:
有点像一些免焊接充电宝SW和英集芯等电源芯片,加单片机稍好点方案。最不好的是三合一单芯片。

网友:
喜欢给他来一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充电宝,也怀孕了,我考虑是换电芯呢还是换充电宝呢?

直接换充电宝吧,单独买电池也不便宜。

网友:
怀孕的电池丢了,好的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电池为什么并联会一好一坏呢?我也有一组,不理解

网友:
充电宝的软包电池,很容易鼓包,不如18650电池

网友:
有贴必回,换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保护电路?过放么?

图中XB7608就是,内置mos,记得好像说是支持输入输出防反接,测试过一次输出反接,冒烟了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