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L_AB怎么短接,小白入坑不会玩

楼主(2022-07-08):
请问一下大佬,慧荣SM_3281L_AB这个怎么短接,小白入坑不会玩,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A:
丝印U4那里,第3,4,5,6脚,随便2个镊子尖尖短接插入电脑试试。

网友:
为毛要短接?

网友B:
用镊子,一头对着指示灯那个焊盘的负极(还是正极来着,我记不清了),一头对着usb金属头

网友:
led负极跟usb头,用镊子短一下,论坛里面有图,你搜搜

楼主:
因为U盘识别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U4那里,第3,4,5,6脚,随便2个镊子尖尖短接插入电脑试试。

哪里  能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C:
我一般短接TSOP 的29 3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短接TSOP 的29 30脚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U4那里,第3,4,5,6脚,随便2个镊子尖尖短接插入电脑试试。

好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一头对着指示灯那个焊盘的负极(还是正极来着,我记不清了),一头对着usb金属头 ...

OK  解决了

网友:
楼主焊盘的负极是哪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