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延时自检电路

楼主(2022-07-08):
设计一个自检电路,灯泡1用于自检起指示作用
当接通开关1(开关2断开),电容的余电驱动mos,灯泡1亮,一直亮到电容放光电,灯泡1灭。
再接通开关2(开关1接通),灯泡1和灯泡2同时亮,顺带给电容缓慢充电。
这里目前都是正常的,接下来就是问题了
当开关2断开(开关1接通)的时候,电容已经充上电了,灯泡1还是会继续亮,而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一起灭。
不能再增加开关,也不能再去手动控制开关1

网友A:
这电路,怎么这样奇葩?

网友:
开关1 接通的时候,电容充电不是放电

网友B:
5毛买个6脚单片机 解决问题。何必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毛买个6脚单片机 解决问题。何必这么复杂

几毛就能买单片机啊学习了,不需要开发套件吗,是不是还得买烧录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怎么这样奇葩?

我也觉得,要不让楼主再详细说下要求,我们画原理图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要不让楼主再详细说下要求,我们画原理图给他.

就是两个开关两个灯炮(钨丝灯泡,不是LED)
初始状态,两个开关都是断开的,
第一步.开关1接通的时候,灯泡1亮几秒自检然后自动熄灭
第二步.开关1继续保持接通状态,接通开关2,两个灯一起亮
第三步.开关1还是继续保护接通状态,开关2断开,两个灯一起灭
要求是,只有当开关1断开的情况才能回到第一步,灯泡自检。
或者简单点吧

一个开关两个灯(a和b,a灯用于自检是可以快速拆装的,b灯是固定的)
自检:插上a灯,a灯亮几秒然后熄灭
第一步:接通开关,两灯同时亮
第二步:开关断开,两灯同时灭
只要不拨掉a灯,开关就是同时控制两个灯
只有a灯被拨掉之后再装上,才需要进行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