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下载的B站视频,电脑播放不了

楼主(2022-07-08):
从MS store 下载了B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节目,看到好的内容,就要保存下来。但是,下载来的内容,不让你看,咋办?得想想办法。

网上查了查,一篇文章“如何无损合并video.m4s与audio.m4s为mp4文件”,给了点启发:“先下载ffmpfg.exe, 打开下载的压缩
包,解压 ffmpfg.exe 到系统目录 C:\Windows\System32\,开始无损合并,将手机缓存的video.m4s与audio.m4s文件拷贝到电脑 ,
放在同一目录。然后按住键盘 Shift 键,在该目录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命令窗口(黑的蓝的都行)。输入命令并回车:
ffmpeg -i video.m4s -i audio.m4s -codec copy output.mp4”。也就是早期的DOS里的COPY。

上面说的是手机,电脑呢?下载内容的时候,得盯住保存的文件夹,分别有video.mp4与audio.mp4,赶紧复制下来,再粘贴,用上
的方法就可以看了。

如果感到上面的太复杂,那你就下载我编的程序(改文件名EXE),放在桌面上,下载的视频一拖到这个程序上,再播放。

网友:
哔哩下载姬简单好用。

网友:
现在有好多下载工具,你懂的

网友:
电脑下载器或者插件“Bilibili Evolved”建议暴力猴安装,直接从网页保存视频到本地就行了。

网友:
下面文字是视音频分离问题,可以用mkvtoolmix混流视音频,觉得格式不好用ShanaEncoder复制数据流,重新封装mp4,小丸工具箱依赖系统,如果安装其它视频后期软件导致不能合并转码。

网友:
遇到过一次,现在视频网越来越疯狂了,居然视频音频分离。

网友:
有的视频音频都不给下载了

网友:
有专门的下载软件啊

网友:
先搞个大会员再说

网友:
http://client.jijidown.com/

http://www.jijidown.com/
这个可以下载

网友A:
能给下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下就不错了

这好像不是咱收的

网友:
也没什么好下载的

网友:
用下载工具下是常态了,有矛有盾

网友:
还是用下载工具吧

网友:
可以用YT4K下载B站视频,这个很好用

网友:
乱七八糟的格式太烦琐,还是统一格式好,大家都省事

网友:
再懒点就用屏幕录像大师

网友:
用二进制编辑软件删除开头字符就可以正常播放了,bilibili还没有整个视频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