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压和电流真有效值测试,特别是61E+

楼主(2022-07-08):
b站看到个up主很喜欢测各种表的真有效值,无意间发现他说61e+测不准非正弦电流,翻车了,吓得我赶紧把E+摸出来测试下,顺便测测其他的表

可控硅调压器,这玩意儿可以调出干净无谐波干扰的纯畸形波,那位up主用的方波逆变器测试的,我怀疑就是逆变器升压干扰了,反正61E+本身就喜欢跳,肯定抗干扰能力很差嘛。

由于我也没有什么精准测量真有效值电流的仪器,那么就用欧姆定律i=u/r来计算呗,这是个变频器拆出的50欧制动电阻,温飘很小,只要不烧红,阻值基本不变。

好了,先是电压,可以看到示波器RMS为47v,与之相同的只有61e和210e,其他的全部完蛋,不过204+勉强还行吧。之前我就测过,0660芯片和7501芯片的表,测低于60v的畸形波电压就会错误,错的非常离谱,这儿安能118和ut139都是0660芯片,ut204+和新版众仪102是7501芯片,新版ut210e是1106芯片,61E+不知道什么芯片反正没问题就对了。

而电流测试上倒都没问题,示波器显示47v,50欧电阻,理论电流0.94A,各个表测出来基本符合

最后补个参照物,普通9205表测非正弦电压电流会如何?当然是败的一塌糊涂了

那到底是不是逆变器干扰导致61e+测不准呢?那试试嘛,方波逆变器,输出电压一致,测量正确

逆变器电流测试,由于电阻只有50欧,不敢直接220v,我逆变器会爆的,于是串灯泡测试,电阻两端电压8v,即使带载61e+仍就测准了电压,然后电流,8v下50欧,理论上0.16A,实测,正确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要么是那位up主的逆变器干扰太强烈了,要么就是他的61e+坏了

实验结束,谢谢各位

哦最后再补充一个,又有人说方波逆变器还不够畸形,得和up主一样的修正弦才行,好吧,我不太愿意用这个小移动电源,爱惜嘛,之前做的时候塞了个100w修正弦机进去。实测61e+电压和示波器一致

电流上,由于逆变器功率太小了,我串个2个灯泡,示波器测的电阻两端电压6.23v,理论电流0.124a,61e+完全一致。

网友A:
证实了UT61E+这块表性价比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实了UT61E+这块表性价比真是不错

使用影响上,除了喜欢跳尾数,其他的我觉得很完美

楼主:
再补个电阻温飘测试吧,这个制动电阻19年从变频器拆的,那时我用来放电测试电池容量的,基本上只要不烧红,几百度内基本还是50欧左右,这儿测试下1a电流加热,模拟上面实验测试的通电时间,最后升温到124度,迅速断电测电阻,在100度时阻值基本还是50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影响上,除了喜欢跳尾数,其他的我觉得很完美

比61E提升不少

网友:
这东西主要性能也不是这方面

网友B:
61e+就是长得丑点,真有效值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e+就是长得丑点,真有效值是没问题的

额是丑些,没有61e圆滑

网友C:
小米33W快充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33W快充头

修大师上午好

网友:
羡慕都是表哥。

网友:
289除了开机慢点,其他的没毛病。

网友D(2022-09-24):
61E+ 的频响
50Hz

500Hz

5kHz

10kHz

61e+指标虽然只规定到10kHz带宽,超过10kHz      61E+还是比较准
50kHz

100kHz

到200kHz,还能有显示,很超出意外了,无疑是块经典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1E+ 的频响
50Hz

大佬专业的,赞!额定10k范围或许是厂家能保证精度的最大值,超过10k频响后,虽然能测,但不保证每个产品都满足说明书精度了。不过我一般测不到这么高频率,市电测量居多

网友E:
楼主的装备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装备齐全。

常用的小玩具,都是国产货,没一个正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常用的小玩具,都是国产货,没一个正经的。

可以考虑进一台国产的台式校准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进一台国产的台式校准仪。

有点小贵了,二手闲鱼的话,我的习惯就是不太喜欢二手仪表,仪表一定要新的,或者是没有经过别人折磨摧残过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仪表在上一家经历过什么

网友:
再来看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