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机EMCP自制超迷你U盘,2个方案都翻车了

楼主(2022-07-08):
前面折腾了小主机
嘉立创做的亚克力面板到了,装在小主机上,外挂3.5寸硬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957-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想要装个黑群晖玩玩,但是手上没有合适的U盘

因为群晖的引导U盘要一直连着,大U盘不方便

我手上的U盘都是这种大的,又不想去买新U盘……

突然想起以前拆了小米1S 青春版的手机,有一个4G的EMCP
拿来做U盘不正合适吗?

emcp+读卡器不就是U盘吗

刚好GL823K体积超小,外围就3个电容,价格还便宜,tb上1.7还包邮,就用它了

用卡尺量了一下,尺寸刚好:emcp宽度11.5mm,USB宽度12mm,emcp长度13mm
USB舌片厚度2mm,emcp厚度0.7mm,pcb1.2mm比较合适,不过后来发现还是太年轻了
对于全封闭的USB插头来说舌片2mm,但是对于不封闭的USB插头,2mm的话有些电脑的USB太松了,接触不好

于是画板子如下,没想到emcp有几种封装
我这里画了bga221 和 bga162的

尺寸也是超小的

不带孔的尺寸

带1.5mm孔的尺寸

3D效果图

跟罗技鼠标接收器比较一下大小

丝印字符写错了,bga焊盘删了一些,方便走线,所以比标准焊盘少

然后把emcp拆出来

先量下数据线对地压降信息,方便查问题

电源对地1.25

不过悲剧的是,拆线刮绿油,焊盘搞坏了
于是另外拆一下红米2 16G的,开机无法进系统,应该是emcp坏了

这就是emcp,海力士的,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拆下来封装是bga221的

不过没关系两种都有做板子,这个月2次机会就白白用掉了

焊接,由于没有钢网,没有植锡,焊完就用万用表测对地电压,没有开路表示焊好了
中间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上电
发现电流特别大,发热,刚开始能发现分区,很快就没了,估计是emcp坏了,漏电了

拆下emcp,读卡器正常

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emcp的焊盘,发现VCC有1.2V,这应该是正常的
VCCQ只有0.7,这应该是有问题的

总之,折腾了半天,收获为0

网友A:
没植锡愣怼可不行~

网友:
高手,我做一个256G优盘,板子都怼弯了,只能识别到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植锡愣怼可不行~

的确,钢网得十几块呢,不想买,焊点数量不多,硬怼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钢网得十几块呢,不想买,焊点数量不多,硬怼还是有可能的

光是做u盘买个万用的就行,直接愣怼不行的,就算蒙上也不可靠,其实没钢网手工也一样能植锡,烙铁挂锡一个个的去点,或者风枪一个锡球一个锡球的去植(锡球可以锡丝自制),字库这种大小的锡球难度算中等,但是也需要多年经验和很强的焊接技巧~

网友B:
手机芯片利用   还有些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是做u盘买个万用的就行,直接愣怼不行的,就算蒙上也不可靠,其实没钢网手工也一样能植锡,烙铁挂锡一 ...

我是两边都上锡,然后焊的时候压紧,量一下有没有开路……

网友C:
折腾了半天,玩了个寂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两边都上锡,然后焊的时候压紧,量一下有没有开路……

那样不行的,临近锡球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芯片利用   还有些路要走

焊盘干废的那个emcp,就差一个pin了,要是有如果的话,我就可以传测速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半天,玩了个寂寞

还浪费了2次打样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不行的,临近锡球容易短路~

是的,的确如此

网友D:
我有钢网都不一定能成功
这直接焊。。。
然后这主控是4线模式,会很慢,1.8v的emmcvccq接3.3很快就挂
然后要那么小干嘛,emmc放usb怼的地方底下还不搞点黑胶的很快就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钢网都不一定能成功
这直接焊。。。
然后这主控是4线模式,会很慢,1.8v的emmcvccq接3.3很快就挂

4G的这个卡,用3.0读卡器,读40,写10,感觉还可以吧
难道我这个16G的emcp是1.8V?所以发热这么大?

追求的就是小,想要达到黑胶体U盘的效果
要是做好了,用黑胶封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4G的这个卡,用3.0读卡器,读40,写10,感觉还可以吧
难道我这个16G的emcp是1.8V?所以发热这么大?

16g一般都是1.8v,看年代吧,3。3v的上1.8v不能用,1.8v的上3.3v烫,然后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g一般都是1.8v,看年代吧,3。3v的上1.8v不能用,1.8v的上3.3v烫,然后写保护 ...

这个是不是说明3.3V可以给VCCQ供电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说明3.3V可以给VCCQ供电呢

这看上去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发热是必须的,只是可以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看上去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发热是必须的,只是可以用罢了

这读写电流还挺大的
这个OCR难道可以配置VCCQ电压

网友:
撸主牛屁,钢网没有都敢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植锡愣怼可不行~

不封胶的可以,以前快手看过,不直锡,直接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