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Sonoff易微联wifi开关拆解

楼主(2022-07-08):
全身都是塑料

没有一个螺丝,只有四个卡扣

一个大继电器

这好像是个flash?

一个esp8266

感觉没啥好玩的

网友:
这玩意就怕平台倒闭

网友A:
esp8266 可以啊 我刚把之前联想的插座都刷成了homekit也就是苹果家庭, 楼主有多少这玩意出不出?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了

网友:
挺工整的  不错

网友:
还可以,能用就好

网友:
没有平台就废了吧

网友:
易微联还可以的,用了10多个这个平台的设备,感觉比博联的稳定,设置项也多,而且定时是可以脱机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 可以啊 我刚把之前联想的插座都刷成了homekit也就是苹果家庭, 楼主有多少这玩意出不出? ...

只有这一个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8266 可以啊 我刚把之前联想的插座都刷成了homekit也就是苹果家庭, 楼主有多少这玩意出不出? ...

怎么刷的有帖子吗

网友:
这个东西大家都差不多,主要看谁家的平台能够更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的有帖子吗

还真有,论坛里有个小葱的帖子,把继电器和按键 灯的参数改改就行

网友(2022-11-23):
东西还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