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202钳形表 据说是进水坏的 有大神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2022-07-08):
公司的表坏了开不了机,据说是进水了坏的,现在一接电就有大电流,芯片严重发热,估计是芯片烧了,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吗?看能不能修好自己用

网友A:
成色真新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真新可惜了

跟工具扔一起的,很旧了,电池弹簧都生锈了

网友B:
如果没有明显进水痕迹,可以去尝试下官方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明显进水痕迹,可以去尝试下官方维修。

没有保修卡,什么都没有官方会修吗?况且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保修卡,什么都没有官方会修吗?况且用了好几年了

修过一次寻线仪,不用提供发票保修卡,且也已经过保,直接换了板子,只付了快递费。可以先电话咨询下。

网友C:
和201看上去电路板差不多  是不是  64脚位     是的话 CS7752CN    可以用fs9952代换

网友:
还是比较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201看上去电路板差不多  是不是  64脚位     是的话 CS7752CN    可以用fs9952代换    ...

好像是,刚搜了下要30多块,买回来不一定修得好,还是算了

网友:
没什么折腾的价值

网友:
先用酒精或洗板水清洗一下,测量一下外围元件,二极管、电容、电阻、小集成块等,排查一下外围是否有损坏或短路的元件,不一定就是主控芯片少了。
死马当活马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刚搜了下要30多块,买回来不一定修得好,还是算了

花点运费  寄他们优利德售后  免费的

网友:
学到新方法优利德售后  免费的

网友:
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买只相同的表把牛屎芯片切下来,给它装上

网友:
牛屎堆,不好修,符换板,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