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55芯片做的单键开与关电路

楼主(2022-07-08):
电路主要功能:  一个轻触按键, 实现 开与关电路,  支持长按 稳定不乱跳

电路讲解视频地址: 哔哩哔哩视频   00:43 位置开始

网友:
挺经典的电路

网友A:
能过滤抖动吗?比如手按时在50MS-100MS内重复了

网友:
555芯片用处挺多啊

网友:
哈哈,我也做过

网友B:
我之前也照网上图做了一些电子按键,都不是太理想。最后发现还是用单片机效果最好,功能自定义。1-2元的单片机用着也不贵,关键是没啥外围电路,而且可以休眠唤醒几乎不耗电。嘿嘿。最近在玩2毛钱的单片机,做按键成本比用555和触摸按键还便宜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照网上图做了一些电子按键,都不是太理想。最后发现还是用单片机效果最好,功能自定义。1-2元的单 ...

单片机便宜好用。门槛是会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便宜好用。门槛是会编程

做开关之类的话,对编程的要求还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照网上图做了一些电子按键,都不是太理想。最后发现还是用单片机效果最好,功能自定义。1-2元的单 ...

2毛钱的单片机,推荐下, 我看看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过滤抖动吗?比如手按时在50MS-100MS内重复了

能, 长时间,一直按住, 都是算按下的那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2毛钱的单片机,推荐下, 我看看是啥样的,

发给你了

网友:
给我发一下吧 也想看看两毛的单片机

网友:
555双稳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 长时间,一直按住, 都是算按下的那刻

我指的是比如在0.1秒内按了四下,会算几次??

网友:
直接开贴分享,私发多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照网上图做了一些电子按键,都不是太理想。最后发现还是用单片机效果最好,功能自定义。1-2元的单 ...

我也弄了电子按键,不知是没搞对还是就那样,通电即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弄了电子按键,不知是没搞对还是就那样,通电即导通

模拟电路的按键做了很多,要么过于灵敏要么不太灵敏。最后还是使用ttp223。最近直接用单片机,一个单片机起码可以搞几个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的按键做了很多,要么过于灵敏要么不太灵敏。最后还是使用ttp223。最近直接用单片机,一个单片机 ...

模拟的分享一下,看看我哪里做错了

单片机的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分享一下,看看我哪里做错了

单片机的也分享一下吧

单片机用的就是stm8或者n76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用的就是stm8或者n76e

模拟的,单键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