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猜猜看这是什么的波形

楼主(2022-07-09):
都是同一个信号源。
1  璞石示波器
2  STM32采样
3  串口示波器

网友:
锯齿波  字数字数

网友:
两种波形叠加的

网友:
     变压器初级匝数太少磁饱和了的空载电流波形

网友:
有点像心电图。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下说

网友:
波最好是串口 全细节都有。

楼主:
答案就是:一个普通台式电脑的交流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