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不仔细看随便买,那必须中招!南栩电子888拆解

楼主(2022-07-09):
电蚊拍不仔细看随便买,那必须中招,化石级古董电池,USB过一个二极管直接充电,不得不说设计的不错

网友:
要便宜,要质量好,可能吗?话说铅酸电池用好了,也要用几年!

网友:
改4056+锂电池,又可以啪啪啪了

网友: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电池比锂电安全

网友:
你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没有烧电路,我以前的两个拍子,换锂电,直接烧了同一个原件。

网友:
提醒得好,改得好!

网友:
要好的就买那种可换18650电池的,就是比较贵,这种也不是不行,记得充电的话用个几年没问题,我有一把2个月拿出来充一下电的,至今已经6年多了。

网友:
我改了个18650电池进去,改了4056充电板,充满电用一个夏天,非常厉害,只不过电蚊拍品质太差,塑料都变黄了。要不然,用个10-8年没问题

网友:
铅酸电池安全些, 但也是一到两年要换, 很不耐用

网友:
用过的有5号电池,大号电池的,最近用的是小号的铅酸电池。想改18650电池,但要改充电电路,有点麻烦。

网友:
不是锂电池的

网友:
我也改过,直接放的手机电池

网友:
我买了两个拍子,都是现用现充电,充一次用不了几下。

网友:
这是什么电池,这么粗短?

网友:
自己改也简单

网友:
从做工看,这电蚊拍也还可以吧,有的更差。

网友:
既然改了,就再加一级升压,啪啪的更响

网友:
铅酸未必不好,合适是最好的,这种不是长时间使用的东西,铅酸再合适不过了,只要不忘记,每半年冲6小时电的话,可以用三五年。

网友:
锂电容可以不用保护板吧

网友:
铅酸5v加二极管直给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