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了个山东移动魔百盒cm211-1

楼主(2022-07-09):
拆了个山东移动魔百盒cm211-1,无线被阉割了。刷机没意义了,直接ttl装个当贝市场当贝桌面。

网友:
TF卡座都没了,越来越省了

网友:
板子不错,布局都挺像的

网友:
无线被阉割了。再利用受限。

网友:
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
我家装的也没有fiwi了还必须接专用接口才能看电视

网友:
我觉得固定在电视上的用网线更稳定

网友:
不错 不错 能用就好

网友:
运行不慢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没用(不用)的都会被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都这样子

网友:
竟然连tf卡槽都没了

网友:
可以刷机。有带usb网卡的固件。

网友:
装个当贝就行了,刷机不也是为了装三方桌面么

网友A:
我的也是魔百盒,硬件可能一样的,软件会搞什么鬼,现在地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魔百盒,硬件可能一样的,软件会搞什么鬼,现在地域?

百度搜一下 TTL,安装当贝桌面当贝市场就行。爱奇艺有课等等

网友:
整个USBWiFi插上能用的  我试了

网友:
其实也可以刷机的。
重新刷个带外置无线网卡驱动的固件,然后再搭配一个USB无线网卡,那样也能用。

16G+256G

网友:
缩水的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