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光板设计挺有意思

楼主(2022-07-09):
这个屏的

反光涂料

两边宽,中间细

什么原理

网友A:
光折射后更均匀的散发出来呗,和早期笔记本背板上三脚磨砂是一个道理,越是靠近背光灯磨砂点越少。
只是你这个是直接弄成了斜坡反射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折射后更均匀的散发出来呗,和早期笔记本背板上三脚磨砂是一个道理,越是靠近背光灯磨砂点越少。
只是你 ...

哈哈,感谢科普

网友:
有点意思  常见的应该是颗粒的吧

网友:
你讲讲原理呀

网友:
光源是单个的led点光源,若是平的,从外边看,就会看到屏幕上靠近led的位置亮度高,远离led的位置亮度低

网友:
涉及到光学、材料学,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