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冒着热乎气的绿联USB3.0多功能硬盘存储转换器

楼主(2022-07-09):
因为这个可以三个口同时连接,同时带外部电源,所以驱动能力要强不少,至少可以用来连刻录机,要知道刻录机可是吃电大户。别的不多说,先拆吧,给大家分享下;
新买的,膜都还没撕

看起来功能不少

拆掉外皮

扒了套套,这就是所有了

电源是12V 2A的,一般硬盘足够了,但要说支持同时连三个,应该还差了点

IDE的电源是通过这根四线转接的

抠掉四个橡皮塞

不清楚,再来一张

歪了,忘了旋转了,大家就当练练脖子了吧

拆掉外壳的样子,来张大图,主控IS611

电路板反面

看起来做工不错,集成度很高。
就这样吧

网友:
还是ams1153e的主控稳定,很多ssd开卡的都是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一些边缘产品有时又很需要

网友:
东西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A:
做工还可以,国产这类周边配件还是看好绿联和奥睿科的,性价比还凑合,比杂牌做工强不少,比大品牌便宜。

网友:
以前买了一个类似的,现在一直吃灰

网友B:
退出磁盘后,硬盘会停止运转吗?如果能,那么使用后插拔对硬盘损伤少.....我有一个从数码板块买的坛友的硬盘座,退出磁盘后硬盘还是一直转个不停...

网友:
绿联的东西比那些没有牌子的还是稳定,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可以,国产这类周边配件还是看好绿联和奥睿科的,性价比还凑合,比杂牌做工强不少,比大品牌便宜。 ...

我也是,装机硬盘线用绿联,比主板自带好点。楼主的是多用途转换驱动线。

网友:
银灿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出磁盘后,硬盘会停止运转吗?如果能,那么使用后插拔对硬盘损伤少.....我有一个从数码板块买的坛友的硬 ...

其实问题不大,点击弹出后,磁头收回,就算有点震动也不会敲盘

网友:
做工勉强过得去吧

网友:
最后一张图,焊锡短路了?

网友(2022-12-25):
做工不错,是哪家的主控

网友(2024-02-26):
正好要买,看了拆解以后发现做工远不如家里坏了的奥睿科,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