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没找到铜板,点焊机用铝板做点焊手柄咋样

楼主(2022-07-09):
玩工具需要电池,用电池需要点焊机,微波炉变压器,时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全部准备妥当,目前就没找到铜板,手里有铝板,

在此想问问各位铝板做手柄咋样

网友:
铝板也能用

网友A:
铝板连0.15mm镀镍钢带都点不了 内阻太大了

网友:
点焊笔直接买个

网友:
什么叫铝板也能用啊?铝的导电能力比铜差不少,你这里差一点,那里差一点,累积在一起差的就多了,就不能用了。谁家里天生有铜板的,没有就去买嘛。

网友B:
问题是,所谓的铝板,有多少平方?
铝板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分量足够,大功率焊机,埋弧焊,点焊机,对焊机,绕组都有铝排绕制的。

网友C:
常温下铝的电阻率是铜的1.7倍,剩下就是欧姆定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铝板连0.15mm镀镍钢带都点不了 内阻太大了

你觉得微波炉变压器能点多厚的?瓶颈不在电焊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所谓的铝板,有多少平方?
铝板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分量足够,大功率焊机,埋弧焊,点焊机,对焊机 ...

厚0.6,宽20m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常温下铝的电阻率是铜的1.7倍,剩下就是欧姆定律了

铝合金价格只要铜的3分之一不到,可以用3倍的截面积来做

网友:
低压电器有配电柜用的铜排,规格跟皮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合金价格只要铜的3分之一不到,可以用3倍的截面积来做

我没具体算,截面积这么大不知道还好拿不

网友:
厚0.6???打错字了吧,6mmX20mm的紫铜条也不贵,直接淘宝买吧。有些地方可以节约,但是刀刃必须用好材料!!!

网友:
铝条够粗够大也能用!

网友:
铝的导电电阻大,不耐热,没有铜板网上买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微波炉变压器能点多厚的?瓶颈不在电焊笔

我试过 两层0.12的镀镍带可以很牢靠的焊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156-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 两层0.12的镀镍带可以很牢靠的焊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156-1-1.html ...

我的两个电容的18管8409可以点0.3纯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个电容的18管8409可以点0.3纯镍

超级电容的难伺候的很 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