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佬们帮忙改个电压表程序

楼主(2022-07-09):
不会单片机玩不来,程序是在网上找的,找这程序找得头昏眼花,单片机是STC12C2052AD 用洞洞板搭建试了,
小数点跳动的太厉害了,跳动范围达到300mV,测量10V以下数码管最高位会隔10秒钟显示一下0。
找的另外一个三位的程序,小数点跳动与这个一模一样
为了画板走线方便以及把板子面积做小单片机管脚定义为如下:
数码管段选

a=P3.7
b=P3.0
c=P3.2
d=P3.4
e=P3.5
f=P3.3
g=P3.1
dp=P1.1

数码管位选

个位(D)=P1.5
十位(C)=P1.4
百位(B)=P1.3
千位(A)=P1.0

路过的大佬们帮忙改下,先谢谢了!

原理图

程序源代码

/**********************************************************************
基于STC12C2052AD单片机的0-30V数字电压表程序
加入高位消隐,改输入比为/6 ,改IO为推挽工作方式
P1.6口为0-5V模拟量输入端,
P1.5口连接TL431输出的2.5V基准电源,
4位串行LED共阳数码管显示
**********************************************************************/
#include <STC12C2052AD.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Bus P3         //a3.0-b3.1-c3.2-d3.3-e3.4-f3.5-g3.7-dp1.0
#define ON  1             //定义0为打开
#define OFF 0             //定义1为关闭

sbit ge=P1^4;            //个位位选  16脚
sbit shi=P1^3;           //十位位选  15脚
sbit bai=P1^2;           //百位位选  14脚
sbit qian=P1^1;         //千位位选  13脚
sbit db=P1^0;            //小数点    12脚
char d[5];

uint R,M,N;               //若定义成uchar型就只能显示2.5V以下的数值
uchar code LEDTab[]={0xc0,0xf9,0x64,0x70,0x59,0x52,0x42,0xf8,0x40,0x50,0xFF};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600;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
函数名:ADC初始化及8位A/D转换函数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char Read (uchar CHA)
{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6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显示函数转换函数:
M=模拟量采样值,
N=基准电压源采样值(本例为2.5V),
R=模拟量输入值(待显示值)
N=256*2.5/Vcc;
变形后得Vcc=256*2.5/N;
代入M=256*R/Vcc;
得到M=R*N/2.5;
变形后得R=M*2.5/N
1.105为输入端分压比。
******************************************************************/
void transfer(void)
{
M=Read(6);//P1.6口模拟量转换
N=Read(5);//P1.5口2.5V基准电压源采样(转换)
R=((M*2.5)/N)*1.0*600;//输入模拟量换算并放大6倍;R=((M*2.5)/N)*1.105*1000;

/***以下为3位显示转换***/

d[3]=R/1000;

if (R<1000)             //判断是否小于10V,小于的话十位消隐
{
d[3]=10;
}

R=R%1000;
d[2]=R/100;
R=R%100;
d[1]=R/10;
d[0]=R%10;
}

/**********显示函数(未优化)************************************************/

void xian_shi (void)
{
LEDBus=LEDTab[d[0]];       //个位送数码管显示
ge=ON;               //打开个位位选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ge=OFF;              //关闭个位位选
LEDBus=LEDTab[d[1]];       //十位送数码管显示
shi=ON;               //打开十位位选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shi=OFF;              //关闭十位位选

LEDBus=LEDTab[d[2]];       //百位送数码管显示
bai=ON;                   //打开百位位选
db=0;                      //显示小数点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bai=OFF;              //关闭百位位选
db=1;                   //关闭小数点显示
LEDBus=LEDTab[d[3]];       //千位送数码管显示
qian=ON;                //打开千位位选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2
qian=OFF;              //关闭千位位选
}

/******************************************************************
函数名: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P1M0 = 0x60; //P1.0/P1.1:0000 0011(高阻)//60注意: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P1M1 = 0xFF; //P1.0/P1.1:0000 0000
P3M0 = 0x00;
P3M1 = 0xFF;

while(1)
{
  uchar i;
  delay(1);
  i++;
  if (i==30)
{
  transfer();
  i=0;
}
xian_shi();
//delay(10);
}
}

网友A:
这个段码表,要手动一个个加上才行,不能软件生成。

网友B:
没玩过单片机,买现成的搞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单片机,买现成的搞惯了。

买过成品,表不准差了300mV  5V显示4.7,所以想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段码表,要手动一个个加上才行,不能软件生成。

是要手动改,软件能自动生成那也不会来求助

网友C:
uchar code LEDTab[]={
        0x42,/*0*/
        0xFA,/*1*/
        0x4C,/*2*/
        0x68,/*3*/
        0xF0,/*4*/
        0x61,/*5*/
        0x41,/*6*/
        0x7A,/*7*/
        0x40,/*8*/
        0x60,/*9*/
        0xFF};

sbit ge=P1^5;            //个位位选  16脚
sbit shi=P1^4;           //十位位选  15脚
sbit bai=P1^3;           //百位位选  14脚
sbit qian=P1^0;         //千位位选  13脚
sbit db=P1^1;            //小数点    12脚

网友D:
10次累计去高低再平均,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uchar code LEDTab[]={
        0x42,/*0*/
        0xFA,/*1*/

非常感谢大佬帮忙修改程序,对大佬来说这真的是很简单的事修改就是分分钟的事,原来只要修改IO口定义就可以,后面的代码原封不动就可以。修改编译后下载到单片机里就好了,帖子里数码管位选我把个位IO口搞错了,定义为了P1.5这就与电压基准口搞到一个IO口上去了,我把它改到P1.7上。大佬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吧,能否修改测量电压小数点跳动幅度在100mV内,跳动幅度300mV确实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次累计去高低再平均,会好点

唉,不会写程序啊,会写的话这不算太难

网友E:
老哥这设计如果用正式的PCB搭载就更完美了,欢迎试用捷配的免费打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这设计如果用正式的PCB搭载就更完美了,欢迎试用捷配的免费打样哦

注册链接https://www.jiepei.com/?g=G636

网友:
想搞个电流表不会写程序

网友F:
理想的跳动是35mv,实际与程序优化和电压基准稳定有关

网友G:
/*******************************************************************
函数名:ADC初始化及8位A/D转换函数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char Read (uchar CHA)
{
uchar i;
uint ADC = 0;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for(i=0;i<10;i++)
{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6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ADC += ADC_DATA;
}

        ADC = ADC/10;

return ((uchar)ADC);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函数名:ADC初始化及8位A/D转换函 ...

简单的取10次采样平均值,可以试下。根据需要也可以加大采样次数,改循环值即可,要避免溢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取10次采样平均值,可以试下。根据需要也可以加大采样次数,改循环值即可,要避免溢出。 ...

多谢大佬,小数跳动已解决,是因为基准电压不稳定所导致,现在把基准电压搞稳定了,小数稳如泰山。我试了把你修改的这个代码替换原来的代码,屏幕会闪。现在就想把分辨率提高,电压变化间隔有点大,每0.12V一跳,不是像万用表0.01V一跳。请教溢出是什么意思呢?对单片机了解如白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想的跳动是35mv,实际与程序优化和电压基准稳定有关

是基准电压不稳,后来把基准搞稳定了就一点都不跳,稳如泰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多谢大佬,小数跳动已解决,是因为基准电压不稳定所导致,现在把基准电压搞稳定了,小数稳如泰山。我试了 ...

8位ADC只有256分辨率,30V满量程可不就0.117V一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8位ADC只有256分辨率,30V满量程可不就0.117V一跳了!

那就是不换高位ADC的单片机,分辨率只能这样无法提高,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