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数字电压表改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22-07-09):
电压表头改电流表、USB电压电流表、电压表两线改三线汇总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3292
参照上贴: 手中有一电压表想改成电流表

三线电压表 上分压电阻二个:  01D(100K), 12C(13K)
                  下分压电阻二个:  30B(2K), 可调电阻0.28K

测10V电压 单片机检测口0.2V
测5V电压 单片机检测口0.1V

按电阻分压计算(2K+0.28K)/(100K+13K+2K+0.28K)*10V=0.0197779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一致.
那么1A 对应是0.02V

用0.02欧检测电阻测试,与万用表对比 万用表显示1A 电流表显示1.5A, 高了50%.
0.02欧检测电阻再并联0.03欧电阻 就成0.013欧 电流表显示与万用表对应起来了
但是精度差很多 0.5A-1A 精度比较准 电流再大就不准了
万用表显示1.26A 电流表已经显示1.5A
现在就是不明白这个检测电阻到底应该是多大?
为什么实际与计算不相符?

另外一个问题: 如下图
用一个开关做电压和电流转换,当开关接通时, 电压和电流同时进入单片机检测口?

换了康铜丝, 但是精度也是差太多. 看图把1A调准了
万用表1.003A 电流请1A

万用表1.465A 电流请1.65A

万用表0.509A 电流请0.47A

万用表1.297A 电流请1.37A

万用表0.206A 电流请0.1A

网友:
简单点说电阻过流大小影响过流精度,你选小体积的怎么行,本来就只有1-2瓦,输出上百瓦用是特制的康铜丝制作。

网友:
正常电阻发热后温漂很严重,要用康铜丝!

网友:
可以买霍尔传感器的电流感应模块

楼主:
这电流就能看个大概齐, 胜在便宜.
感觉电流表还得是指针表好用.

网友:
是的,改进空间很大,电阻与温度息息相关

网友:
还是直接购买现成的数字电流表头吧,某宝最便宜的就是那种一块单片机搞定的微型表头,虽然也有误差,但大致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2022-09-21):
以前按论坛的方法改过一个,误差也很大。

网友(2024-09-13):
今天也在用电压表改电流表,发现线性很差,还是算了,折腾一天了

网友(2025-02-21):
你需要一个运放放大电流信号

楼主:
不要改了, 现在买个现成的电流电压表才三元多.

网友A:
正好前段时间将一个三线的0.28数字电压表改造成了电流表,用于裸24v/5A的电源给T12供电的适配器上。

因适配器内部空间有限,不可能装得下电压电流双显表,不得已2.7元买了个元件朝外,3位的0.28数显电压表改电流表。

电压表背面如图,且加上了我整理的接线示意:

摩出的电路如图:

该表标称表头电源适应范围4-40v,电压测量范围0-100v。我接入24v的电源,直接是黑屏状态(后来测试供给24v电压时,内部稳压器的输出电压23v)。电源电压降低为15v,才能正常显示。后来查得是稳压管不正常,自己并联了一个6.2v的稳压管才能让其在24v的电压下工作(内部稳压器输出电压3.2v)。

短接原表头的上分压电阻W和R3,将下分压电阻R1改为电流取样电阻,就能将此电压表改为电流表,很简单。

这个表头充分证明便宜无好货,内部稳压器未使用应该使用的三端稳压器,而使用了简单的串联稳压器,让表头的工作电压范围大打折扣。再加上所用的稳压二极管有可能是坏的,根本无法稳定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所以24v电压直接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前段时间将一个三线的0.28数字电压表改造成了电流表,用于裸24v/5A的电源给T12供电的适配器上。

串联稳压电压范围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联稳压电压范围才大

理论上三极管构成的简单串联稳压器,其稳压二极管的偏置电阻R2,在输入电压变化很大的情况下,流过的电流差异太大,不可能都能提供稳压二极管正常的偏置电流,所以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会因流过的电流大幅度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电路的稳压器应该选用LDO的三端稳压器,譬如常见的1117,才是较好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三极管构成的简单串联稳压器,其稳压二极管的偏置电阻R2,在输入电压变化很大的情况下,流过的电流 ...

这个表头运行电流小的很,哪里有大电流导致的电压变化
我记得1117输入电压只能到24v还是15v,不能用于高压,还是换成高输入电压的ldo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运行电流小的很,哪里有大电流导致的电压变化
我记得1117输入电压只能到24v还是15v,不能用于高压 ...

你没有弄懂我说的情况,如图:

用户买到这样的电压表,给电压表供电的电压范围变动可能是很宽的,从它标称的4.5v到30v都有可能。

如果电路图使用我购买的哪个串联稳压器的电路,则:

如果用户用最低的4.5v电源计算,你设计稳压管的偏置电流总不至于1mA吧,那么R2就只能取500Ω。当用这个成品的另一个用户用30v的工作电压时,流过R2的偏置电流就会达到60mA。假设我们不考虑稳压管是否被烧毁的情况下,稳压管流过的电流在接近1mA和到达60mA的两种情况,稳压值会完全不会一样,造成稳压器输出的电压不同,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

本人用3.8v的稳压管做过性能曲线,其数据如表,可见流过的电流不一样的情况下,稳压值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开始导通的初期。

我购买的那只表头,在4.5v电压的情况下,偏置电流仅有0.5/10=0.05mA,大概还不够稳压三极管需要的偏置电流,稳压管可能已经没有电流流过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种用户可能采用的电源电源变动范围可能很大的情况下,用三极管做成的串联稳压器是不妥当的,除非你限定表头的工作电压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譬如5-12V,那么就好设计了。

我举例用的AMS1117三端稳压器,输入耐压允许值是20v,且它的压降,在小电流情况下也是1v上下,真不是好的选择,只是举例而已。我知道的输入耐压比较高的LDO,例如HT7133,就是30v。虽然允许的稳压电流才30mA,估计也能胜任,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弄懂我说的情况,如图:

厉害厉害,原来你是详细研究过了的

网友(2025-03-24):
我买下同样的表头正研究,看了你的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