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辨识插座定义,车机视频板

楼主(2022-07-09):
求助:辨识插座定义,车机视频板
最近搞到了一个老车机,除了两个旋钮漂移和触屏漂移之外,其他都比较正常,
带DVD,导航,当个功放也不错,尤其我相中了屏幕,
一直没有发现调教屏幕的地方
现在准备换新的旋钮,又担心不是旋钮的原因
所以优先折腾一下屏幕,苦于不知道排线定义,我主要是想找到传输视频的针脚,不知道有没有供电针脚
只好求教各位
我把图片扶正了,这样看起来舒服些
视频板的输入座,没有任何标识,严格也包括返回信息的输出,多功能座子

视频板的信息

看来,应该在这个视频板上多下功夫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比较复杂,看后面的插座

网友:
这真的太复杂了。帮你顶起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复杂,看后面的插座

视频板的输入座,没有标识

网友B:
ccd是不是摄像头输入的视频信号个人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板的输入座,没有标识

补充几个图片

视频板的型号及连接屏幕的60座

视频板的芯片,作用不详

视频板的电源座,焊功惨不忍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是不是摄像头输入的视频信号个人猜的

我查了一下,真是就是不知道接哪几个针脚是管用

楼主:
继续求助一波

楼主:
芯片电路图
我看不明白

网友:
这可复杂了,帮你顶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