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宏碁V193HQ显示器内部驱动板的电压是多少V的?

楼主(2022-07-09):
各位大大,请问下,显示器内部驱动板的电压是多少V的??显示器是:Acer 宏碁 V193HQ

网友A:
12v+5v,电源板一般就输出这两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5v,电源板一般就输出这两组电压。

那是不是12V的驱动板也可以直接接上去用??因为我以前有一块笔记本屏幕的驱动板,是12V的,分辨率和这个显示器是一样的,都是1366 X 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