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折腾』拆修一对桌面迷你小音箱居然神油又发挥奇效

楼主(2022-07-09):
『X折腾』拆修一对桌面迷你小音箱居然神油又发挥奇效莫名桌上多了一对小音箱

居然有个调节音量的小玩意

拆开看了一下功放芯片

拆下电位器准备大修

结果没找到下手的地方,直接滴了点神油最后恢复

试听时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电位器碳膜磨损了

网友:
LZ显示器下是个啥设备

网友:
谢谢楼主这种电位器像一次性只能点神油

网友:
这大虎钳,要给小音箱上刑的节奏

网友:
看起来不错,正品货吧

网友:
做工用料竟然不错

网友:
同方的产品,以前使用过,碳膜容易磨损,出现喀拉声。

网友:
用的WD-40吗?

网友:
电位器居然铆成一次性的了,神油果然万能

网友:
66666万金油

网友:
不知道点了神油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一般处理电位器,我都是用缝纫机油,不行的话再拆或者更换。

网友:
这小音箱我用过,也就是听个响聊胜于无的货,后来换了漫步者C3,这货就扔了。

网友:
论坛逛久了,家里就会多一堆“垃圾”

网友:
手上也有两对,很少用,音质还凑合能听,几年了很少用。

网友:
神油大法,有一罐,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