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山寨高频焊台手柄内有震动开关,没接线

楼主(2022-07-09):
山寨的203h,使用中到设定休眠时间就休眠,晃动手柄也不能退出休眠,打开手柄5根芯,万用表量了下,根快克203的接线是一样的,手柄有震动开关,少了个第六芯,拆开焊台第六芯,内部是有线的,这个是要换个六芯线可以解决吗?
wechat_upload165735500662c93afe1a523
wechat_upload165735500762c93aff5e7c5
wechat_upload165735500862c93b00c4ed8
wechat_upload165735501062c93b022bcda
wechat_upload165735501162c93b03960dd
wechat_upload165735501362c93b050ff8f

网友A:
飞根长线试试不就行了
山寨203是有震动休眠的这个功能的。

网友B:
要先整清楚 飞线出来 接哪里。然后再折腾。别到时候折腾完了,发现没地方接线,还得拆掉。。。。

网友C:
先量下这个引脚的电压,是不是跟焊台主控的供电一样或差不多的
焊台休眠后把这个引脚对地怼一下,能唤醒焊台就换条6芯的线

网友D:
这引脚定义文字不是几年前我发到这个论坛的么。。。。哎,没想到还各式各样霸占搜索引擎了

这个五芯线如果是同轴屏蔽,我个人觉得没必要换,航空插头那里短路掉,然后随手关机,或者用细线引出来微动开关,自己按一下唤醒就行了。。。

如果这厂家用的是非屏蔽五芯线,可以考虑购买同轴屏蔽硅胶6路线或者二手手柄换掉。。。

网友E:
焊台有线那就飞过去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根长线试试不就行了
山寨203是有震动休眠的这个功能的。

有这个想法,拆开看了看,没弄,怕放烟花,先问问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整清楚 飞线出来 接哪里。然后再折腾。别到时候折腾完了,发现没地方接线,还得拆掉。。。。 ...

万用表量了下,插头上标的6,就是中间那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下这个引脚的电压,是不是跟焊台主控的供电一样或差不多的
焊台休眠后把这个引脚对地怼一下,能唤醒焊 ...

震动开关接了一根线,应该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引脚定义文字不是几年前我发到这个论坛的么。。。。哎,没想到还各式各样霸占搜索引擎了

这个五 ...

不是屏蔽线,准备买根六芯线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台有线那就飞过去试试呗

怕放烟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开关接了一根线,应该是地线

我说的是焊台上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拆开看了看,没弄,怕放烟花,先问问大神们

理论上 只要加热的两根线别接错,就不会烟花,接错只会报错。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先飞线接好,工作正常了,再考虑更换6芯电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屏蔽线,准备买根六芯线换下

买专用的,高频信号是同轴的,就是地线把功率线一圈包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专用的,高频信号是同轴的,就是地线把功率线一圈包住的。

有点专业呀,是把5芯全包上还是只包上发热芯的2芯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点专业呀,是把5芯全包上还是只包上发热芯的2芯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E7%84%8A%E5%8F%B0

仔细看,普通耐温线是四根,然后有一个白色线外面有铜屏蔽,这个同轴线就是功率正负。。。
从硅胶线出来,就包上热缩管,到电路板上再分开。
其余按引脚连接就行。
当然直接买 关键字 1.5~1.7米好用
6芯手柄硅胶耐高温连接线 203 205高频手柄带屏蔽线

需要热缩管,第二个烙铁。
也可以看某宝卖手柄的拆机图看好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641&highlight=%E5%BF%AB%E5%85%8B%2B%E7%84%8 ...
明白了,原手柄没有屏蔽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原手柄没有屏蔽线

换换吧,手柄线传输高频电,有辐射,带屏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