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FUNHOUSE快乐老家F10M Pro笔记本改小米10 Pro喇叭

楼主(2022-07-09):
前几天已经发过这个笔记本的拆机帖了,连接如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643-1-1.html
关于这个本子,一个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喇叭声音太小,开到最大还是不行。而且用播放软件比如QQ影音之类的把音量调整到100%以上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声音卡顿的情况。
然后我就打算换喇叭,上午找了下相关的帖子,倒是真有同款的笔记本换喇叭的,而且也是换的小米10的喇叭,但是他说换过之后没什么提升,我看了下他换的不是喇叭,是听筒,如下

我之所以选择用小米10pro的喇叭,是因为从B站看了下换喇叭的,基本都是用的小米10或者pro的喇叭,据说非常牛

从淘宝买了两个米10pro的上喇叭,不到二十块包邮

一开始我是把非音腔部分给切掉了,打算直接放进去的,但是发现跟笔记本有干涉,后壳盖不上,干脆就把米10 pro喇叭给拆了

拆出来的单元

腔体底面是有一个很细的筛网,筛网下面是极其细小的泡沫颗粒,这大概就是实现了1.2cc等效音腔的黑科技

与笔记本原来的喇叭比较,一模一样大,都是1216的

直接把米10的单元卡进去,用704封一下边

此时先换了一边,装进去试了下,音量确实有大的提升,我差点以为原机喇叭那边不响了。不过此时还有一个米10喇叭没拆,我又把没拆的喇叭和这个拆掉换到笔记本音腔的喇叭比较了一下,明显的未拆的米10喇叭音效要好的多,特别是低音,很明显,我试着切了下喇叭还有笔记本的一些干涉的地方,还是放不下,看来不拆出来装是不行的。
下面就是改完的效果,还是保留了原机的设计,对比原来的喇叭,音质和音量有比较大的提升。

不小心拆坏了一个原机的喇叭,顺便拆开看下

拆掉的米10pro喇叭壳体

总体来说,虽然音质有提升,但是音量调整到100%的时候还是会有卡顿,不是破音,是卡顿。这种情况是功放功率达不到的原因吗?
这个声卡芯片是GPD8104吧,功放芯片是NS4251,看这个芯片参数能驱动2*3W的喇叭啊,不至于就这么点输出就卡顿了吧
要是不行后期考虑改USB声卡放到里面去

音频这块小板有一个读卡器芯片AU6465R,然后就是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这个声卡和功放能力也太有限了,换啥好喇叭也发挥不出来了

网友:
新喇叭还需要煲机,试试看能提高多少。

网友A:
还要音腔吧,光喇叭感觉不太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音腔吧,光喇叭感觉不太行啊

笔记本本身是有音腔的,所以使用了笔记本的音腔

网友:
软件还有油水可以搞一搞,群里推荐那个收费软件...可以备选。免费的voice meeter这类工具,可以人为将音量再放大一次。

网友B:
音膜太软,冲程太短,大音量时,音膜被顶到最大限,卡一下才弹回,在音膜上刷一层薄薄软胶,704一类的,增强音膜弹性应该不会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膜太软,冲程太短,大音量时,音膜被顶到最大限,卡一下才弹回,在音膜上刷一层薄薄软胶,704一类的,增 ...

换了新喇叭还这样,不应该啊

网友C:
看了这个帖子,我下单了一对10pro喇叭,换老本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帖子,我下单了一对10pro喇叭,换老本本的

老本一般空间比较大,可以保留小米的音腔设计

网友(2023-01-30):
应该是主板给功放的供电不足。这是主板设计时候的问题,所以最大音量下功放才打嗝,听起来就像卡顿一样(可以理解为功放自动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