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充电户外照明灯,电池鼓包能不能从中间的孔放气呀?

楼主(2022-07-09):
太阳能充电灯大太阳下充电电流最高只有70ma,USB口无输出,电池鼓包能不能从中间的孔放气呀?照明亮度还不错

网友:
哈哈,这电芯是星恒鼓包王。硬壳电芯不建议自己钻孔排气,把握不好力度容易刺穿正负极膜,然后就爆了呗。实际上电池鼓包的话,也说明到寿命末期了,无论是正常使用寿命还是质量寿命

网友:
太阳能还是铁锂的电池耐用,不过好像管理芯片都是适配普通锂电的电压

网友:
电池越看越眼熟,好像是,星恒的电池,如果是的话,鼓包也不奇怪了,星恒这牌子的电池,被称为鼓包王,放气的话,肯定不行,一鼓起来就代表已经报废了

网友:
电池鼓包的话说明到寿命末期了,放气也没用。

网友:
看照片感觉电池不小啊,可是这么小的一个太阳能电池板能给它充满电吗?

网友:
小心喷的一脸热液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危险,弄不好要着火的。

网友:
钢壳的最好不要这样做

楼主:
谢谢大家集思广益,日后换18650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