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火明珠头带式LED头灯

楼主(2022-07-09):
使用好几年的LED头灯出现时亮时灭的状况,初步判断是开关线或者电源线接触不好,拆开检查,发现是电源线脱焊,用电烙铁伺候,恢复正常。

网友:
双电太重了吧

网友:
先把线渡锡,再焊就好了

网友:
换有铅锡吧,不然还会掉。

网友A:
可以单颗18650吗,两颗,不轻啊。

网友:
金属的看起来还可以 电池跟灯分体的好评

网友:
焊接的手工不错啊。

楼主:
的确有点重,不过续航能力强!

楼主:
又在这里打了一道卡子,用铁丝扎住,防止拉出。

网友:
还是变焦的

网友:
这个灯戴时间长了会把脖子压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颗18650吗,两颗,不轻啊。

可以的,就是续航能力差一点。

网友B:
头灯那个开关是不是也很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灯那个开关是不是也很容易接触不良?

这个部位理论上是这样的,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目前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