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充电的问题不知道在这里问合适不合适。

楼主(2022-07-09):
一台48V电单车半个月不用就会无法充电,原配充电器不充电,经测量是电池电压过低约32V,只好拆下电池单独充电。
问题1、为什么不用也会耗电?是不是报警器在耗电?
问题2、电压低了原配充电器为什么不能充电?有没有改造办法?

网友A:
问题1、为什么不用也会耗电?是不是报警器在耗电?
答:控制器和报警器都在耗电,长期不用关闭空开。
问题2、电压低了原配充电器为什么不能充电?有没有改造办法?
答:4只电池,48V充电器,一般在57~60v左右。如有损坏直接换新吧,价格不高。
单个电池充电比较麻烦,除非单体严重落后,电池老化的话这方法也不是很管用(疫情期间在家无聊,充放电测试过)。

网友:
铅酸电池自放电,不能长时间存放,充电器不接电池没有输出,电压低也不行

网友:
我一般找个闲置的电动车充电器改成可调,然后通杀所有电池,包括亏电的

网友:
电单车时间长了不用最好拔下电瓶与车体接头。我老婆的电车也是长时间不骑我发现电瓶亏电充不上,同样拆开单独充电补救回来,当然电瓶没用多久。车即使不骑也在轻微耗电,后来才知道。

网友:
铅酸电池应该满电存放,试试加点蒸馏水也许能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为什么不用也会耗电?是不是报警器在耗电?
答:控制器和报警器都在耗电,长期不用关闭空开。
问题2 ...

多谢指教,请问电车都有空开吗?我的没有发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为什么不用也会耗电?是不是报警器在耗电?
答:控制器和报警器都在耗电,长期不用关闭空开。
问题2 ...

报警器好点能够理解,保持在线嘛,控制器在线不好理解,车钥匙开关管什么?不管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警器好点能够理解,保持在线嘛,控制器在线不好理解,车钥匙开关管什么?不管控制器? ...

应该是控制器也在耗电,车钥匙只是关的控制器开关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器也在耗电,车钥匙只是关的控制器开关信号线

我是想不明白控制器保持通电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每只低于10.5伏就冲不了吧

网友:
我不用车时把插头拔了能放好长时间

网友:
大概率充电器是好的,呵呵

网友:
现在的铅酸电池   真的不耐用了,我原车雅迪一年续航没有新车的一半,拆开有一个漏液了,只能全套换掉

网友:
现在新电池就是没以前的耐用,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故意的

网友:
第一:37V 开始充电低于40.8V 充电电流0.6A
第二:40.8V 限流充电3A 恒流阶段
第三:54.6V 恒压 0.6A以下
第四:涓流充电一小时.
低于27V 电池异常 停充

电池电压过低 充电器判断异常停充了, 要么换电池,要么改充电器 取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