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下来的三雄极光灯芯

楼主(2022-07-09):
灯珠烧了  有的通路有的开路  本想留着驱动的但是拆了感觉老化了  也一起丢了

网友A:
电源驱动做工看着不错,还可以用。

网友:
换芯,继续用

网友:
我试过将两个坏灯条合成一个,仍使用原电源,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死两颗灯珠;
后来将电流降下来才能长期使用,但是电流降了灯也就不那么亮了,成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驱动做工看着不错,还可以用。

外壳老化了  而且是24小时点亮的应该有几年了   就丢了不想找麻烦

网友:
灯珠都烤变色了,驱动留着拆件吧

网友:
电源可以留着备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壳老化了  而且是24小时点亮的应该有几年了   就丢了不想找麻烦

远远没有到十万小时啊。

网友:
真正好的灯珠和驱动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远没有到十万小时啊。

咦这玩意能十万小时吗   还真没研究过   感觉是17年的  用了应该三四年了  觉得太老了

网友:
买买买,新的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这玩意能十万小时吗   还真没研究过   感觉是17年的  用了应该三四年了  觉得太老了 ...

3000K,5W的球泡,

网友:
驱动应该还可以用,用热缩管或者类似的外壳代用一下。

网友:
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这个驱动看起来不错,留着使用吧。现在有些LED灯的驱动简化为一个芯片加一两个电阻了

网友:
竟然烤糊了,散热还是不行啊

网友:
电源驱动做工看着不错,还可以用

网友:
还有EMI电路,很好的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