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夏普EL-838计算器

楼主(2022-07-09):
今天地摊刚淘的,看着像正品,不开机,两块买来拆着玩,少废话上图:

挺小巧的计算器。

看背面应该是正品。

开盖,电池漏液触点竟然没有腐蚀。

热熔加螺丝固定的铁板直接强行拆下。

碳膜电路看着做工还不错。

垃圾桶走起。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计算器有年头了。

网友A:
好歹也检查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这是为拆而拆啊。

网友C:
当年假货泛滥的很

网友D:
这玩意当年的售价是6元钱,没错哈,就是六元钱。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E:
这计算器做工看着还不错。应该是正品,打理一下个换电池应该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计算器做工看着还不错。应该是正品,打理一下个换电池应该还能用。

两块钱淘的,成色又不好,就拆着玩了,按键部分是热熔固定,没办反无损拆开清理腐蚀的触点,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当年的售价是6元钱,没错哈,就是六元钱。

当年的六块相当于现在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假货泛滥的很

确实,我小时候就在县城商场买过夏普一个假的科学计算器,功能都一样,长大后拆机多了才知道那个是高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拆而拆啊。

是啊,两块拆了不心疼,主要是内部有热熔固定也不能无损拆解,成色又不太好就拆着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检查下是什么问题

应该是IC那个板子和电源连接的触点锈蚀导致不通电,内部热熔固定没法无损修复,就拆着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的六块相当于现在60吧

600吧,当年一个月估计就几十块钱一个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当年的售价是6元钱,没错哈,就是六元钱。

我4.5元买过一块,30年过去没换过电池依然能用

网友:
真舍得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4.5元买过一块,30年过去没换过电池依然能用

鬼子的电池技术的确很强,不少古董电池几十年了还有电并且不漏液。

网友:
这型号的计算器有年头了,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当年的售价是6元钱,没错哈,就是六元钱。

大约1985或者86年,老爸买的50元。

网友:
真正的夏普计算器当年可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