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铨兴256G固态硬盘S101,一拆不慎失去保修

楼主(2022-07-09):
狗东120入的,好奇用的什么芯片拆开看看,把保修贴弄坏了。坏就坏了吧便宜东西不打码了

SM2258G

网友A:
有个三星的不认盘了,找不到合适的五角螺丝刀,还没拆!

网友:
这颗粒不像是新的啊,厂家哪里搞来的。

网友:
bga316   三星的这种颗粒多吧

网友:
这种保修贴,用刀片贴着外壳削进去,就能无损打开。

网友:
有个金属壳就不错了 ……

网友:
真够便宜的啊,我以前买的便宜的,大都是能用一年。

网友:
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拆保修贴,可以先用热风枪吹吹,再用刀片取,比较保险。

网友:
目前没有坏啊

网友B: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了嘛,单片闪存256g,要要是拿2片贴u盘正反面就做了个500g盘了,想想都舒服

网友C:
现在阿猫阿狗都做固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阿猫阿狗都做固态了

是啊,反倒是HDD入门的门槛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了嘛,单片闪存256g,要要是拿2片贴u盘正反面就做了个500g盘了,想想都舒服 ...

现在1T的优盘不就这么来的

网友:
颗粒好像不是全新的

网友:
既然京东买的放心用啊,即使坏了也应该比较容易换新吧!

网友:
防拆保修贴,一般都是用电吹风加热一下再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阿猫阿狗都做固态了

找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三星的不认盘了,找不到合适的五角螺丝刀,还没拆!

那种梅花螺丝用小一字的就可以拆

网友:
2258开卡量产的工具挺多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