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做个移动电源

楼主(2022-07-09):
注意,这个板的充电截止电压是4.35v,只能用4.35-4.4v电池,4.2Ⅴ电池千万不能用。

主板是小米10000MAH高配版的,支持QC3.0,电池坏了之后闲置了两年,最近需要个充电宝,而手头又有几个小米手机拆下来的原装电池,这些电池全部都是保护板上的保险电阻阻值变大导致负载能力差淘汰下来的,于是就有了此贴。

组装的过程就不拍了,无非就是拆下电池保护板,电池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并联在一起,用了4片,4片电池容量都是不一样的,从3900MAH到4300MAH都有,不过相差都不大。并联使用问题不大,串联绝对不行。
下面是对电池容量实测。一开始设置4A,后来是3A,最后2A。容量还算喜人。

网友A:
容量不太够呀!

网友B:
为啥不用18650?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18650?

标题都没仔细看吗?

网友:
容量不一样,能并在一起吗

网友C:
并联最好也要容量内阻一致最好。容量小的那块电池几下就充满了充电器就断电。其他的电池就不会充满。放电也是容量小的那块很快放电完了就保护了。容量大的电池还有很多电没放。

网友:
为楼主点赞,锂电池梯次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最好也要容量内阻一致最好。容量小的那块电池几下就充满了充电器就断电。其他的电池就不会充满。放电也 ...

反了吧,串联才容易出问题,并联问题不大,在电流适当的情况下,容量小的充的快,但是他充满了电池组电压也不会立刻上升,只有所有电池电压同步上升才会触发保护。
在大电流情况下,容易累死内阻小的的,耗死内阻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太够呀!

对我来说够了,太大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并联最好也要容量内阻一致最好。容量小的那块电池几下就充满了充电器就断电。其他的电池就不会充满。放电也 ...

并联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充放电的时候每个电芯电流不一样,容量大内阻低分摊到的电流会大点。

网友E:
电子负载是diy还是成品
利旧还是很好的习惯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联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充放电的时候每个电芯电流不一样,容量大内阻低分摊到的电流会大点。

...

小电池小电流工作,怎么并问题不大,如果是大单体锂电池,电动车使用,无论串联还是串并结合,都建议同型号,同容量,同内阻。

网友:
物尽其用
直接裸奔吗?下一步再DIY个衣服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负载是diy还是成品
利旧还是很好的习惯

电子负载是群里开源的产品:p10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18650?

注意,小米这个板充电电压是4.4v还是4.35我忘了,我用的全是4.4Ⅴ的电池,一般见到的18650都是4.2。如果用4.2v的电池,充到爆都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