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正电茶炉~JZ-A23不加热拆修

楼主(2022-07-09):
朋友的两个,都有故障,壶还不能通用,虽然型号一样。

一个是壶烧断了电阻丝,无法修,配一个要80。

另外一个是以前输入线烧断了,是压线那里接触不好,我搞了些铜丝加强。

板子都烧黑了。但其他没有问题。    这个反倒很好。

楼主:
一个是壶烧断了电阻丝,无法修,配一个要80。带温度感应,自动进水口的牛逼壶。。。

网友A:
金灶的茶具很不错的,这种非电磁加热的坏了容易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灶的茶具很不错的,这种非电磁加热的坏了容易修

是:金正!

网友B:
如今生产的这些水壶,都不耐用,几天就坏,质量赶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今生产的这些水壶,都不耐用,几天就坏,质量赶不上。

计划报废,很多牌子的代工厂是一个

楼主:
现在J@D一套才180.自动上水的

网友:
超过购入价一半的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直接报废算了!

网友C:
换个电阻丝要80,这么贵,可以买300-500W的电炉丝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阻丝要80,这么贵,可以买300-500W的电炉丝替换吗

那个水壶是一体化的,没有办法换

网友D:
就是一小号电磁炉

网友:
厂家设计就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E:
这种,水泵还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小号电磁炉

有的是,有的不是。

这个是个电热水壶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E:
这种,水泵还容易坏

我就坏了一个,不过一个水泵才十几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