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铭ls840无刷锂电钻简单拆解测评

楼主(2022-07-09):
这是我第一把20v无刷锂电钻,某宝上偶然看到的,被蓝白色外观吸引了,看618价格还不错就入了,本来想着家用随便买个凑合用着没想到实际还蛮不错的。

618入手价因为用了红包所以是123,所以去掉红包的打折价就是216.48左右,折扣其实也是蛮大的

外包装

包装看起来感觉蛮正规的?虽然一大片英文就一点点中文,小盒子是送的配件

内容物,一个电钻本体,一个充电器一个电池,一个收纳袋

收纳袋感觉没啥用,能送个收纳箱就好了,不过聊胜于无吧。配件嘛一样,比不上自己买的但总比没有好

充电器2.4a的充电速度,感觉蛮快的
同心度测试挺满意的,对于一个带冲击功能的锂电钻来说感觉很好了具体可以看我发的这个帖子https://post.m.smzdm.com/p/apvpwg6x/?zdm_ss=Android_6869255769_&send_by=6869255769&from=other&invite_code=zdm9ckgqc9inv
同心度意外的蛮不错(不过不知道在用了冲击功能之后会不会变差,目前还没有使用冲击功能,锂电钻这个功能太鸡肋还不如没有)开关的线性就差了点,按下去感觉有五个档位,启动速度稍快,而且按了大概三四毫米才有反应,但是看到价格,嗯不是啥大问题也可能是我用习惯有刷机了,无刷用不习惯。扭力环还有换档开关松紧度非常好(比以前买那个米霍克的好多了,那个扭力环太紧卡位铁片我直接拆了)倒是不像商品评论区里其他人说的很紧,可能是改进了?那个换挡开关上加的润滑脂贼多,多到溢出来了,不过也比没有好
以下开拆

模具其实还不错,合上的时候严丝合缝部分里螺丝位远的倒是会有一点缝,无伤大雅,图上换挡开关那还是擦掉过一些的润滑脂

电池插座这里正常应该有一个小弹簧,但我拆开都时候没看到以为掉了,结果发现这里边都被两条供电线占满了,这是省成本?不过也没啥影响,考虑到价格嘛

这尾部一段完全可以去掉减少机身一点点长度的,可能这是有刷机改模来的?开关是千河的,在开关那根轴上还套有一个橡胶套,应该是防尘用?这点还不错
驱动板

电路相关的全被胶封死了,所以也没办法进一步拆了

齿轮箱,本来也想全拆开,但无奈它这个带齿的环太紧了,上边油又多容易打滑,一直拧不开,不过对比过博世那个齿轮箱感觉一毛一样,估计就是翻的博世那个齿轮箱,有兴趣的直接搜博世那个18v锂电钻的拆解吧看人家拆解博世那个环一扭就下来了,这个扭半天一动不动,应该是公差问题吧,不过也不是啥大问题,里边润滑脂给的够多,算是良心吧。

夹头,根据介绍是威达的,带棘轮,目前使用感不错。接下来,拆电池

电池上那个芯片是cw1053半导小芯能搜到

电池上边的喷码写着DONG WEI 没见过的牌子。。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2安时的电池,至于有没有像官方介绍的10c放电就不知道了,没有设备测试。也没用内阻仪测一下内阻
但是万用表还是有的,只能测测电压了

然后就是拆充电器

充电器那俩触点是通过焊根线接到板子上的,没拍进来。
总体来说在这个价位中是非常不错,至少对于我这个没摸过高端工具的人来说,本来想买大艺的3302,但无奈这个便宜呀,家用还是非常值的。细节上有待加强,但是考虑到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看得出厂家是有根据评价在一点点做出改进的,希望今后能做出更多平价好物吧。

楼主:
第一次发测评,可能会有点乱

网友:
白色用料看起来质量刚刚的。谢谢分享。

网友A:
价格是不贵,不过这牌子好像一般般,我觉得多花点钱买个名牌可能更好!

楼主:
机身合缝补几张图吧,有俩处合缝大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我装回去哪里出问题了?不过使用正常也就没去管他,也可能是模具本身问题

楼主:
重新拆装的时候发现外壳上还有生产日期之类的钢印这个图案的意思是20年5月生产的?还是5月20日生产的呢?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不贵,不过这牌子好像一般般,我觉得多花点钱买个名牌可能更好!

嗯,我也觉得这个只适合家用偶尔用一下

网友:
正经的波箱一般是5个恒星齿轮    一些低电压缩小版是4个   3个齿轮比较吃力

网友B:
开关是42V多少A?

网友C:
我只想问问这个90多元的红包搂主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D:
我也同问,90多的红包怎么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是42V多少A?

开关上边印的是42v 0.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同问,90多的红包怎么弄到的

呃。。。就那个618小游戏呀,大促期间有蛮多红包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问这个90多元的红包搂主你是怎么弄的

。。。就那个618活动呀,每次大促都有的小游戏,比较繁琐,拼死拼活十几天才给了四十多块钱,其余那四十多是以前的金主红包,五月底的时候也被取消了,我是留到618的时候一起用了

网友E:
冲击的能量到了多少焦耳,有说吗, 感觉对于家用偶尔打一下比较细的孔 ,18V以上的扳手 ,冲击功能算是实用了

网友:
看起来很猛的样子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期待楼主的试用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击的能量到了多少焦耳,有说吗, 感觉对于家用偶尔打一下比较细的孔 ,18V以上的扳手 ,冲击功能算是实用了 ...

啊这,这是锂电钻呀不是电扳手,这种锂电钻的冲击功能可有可无,钻墙速度又慢,只能说应急的时候用一下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击的能量到了多少焦耳,有说吗, 感觉对于家用偶尔打一下比较细的孔 ,18V以上的扳手 ,冲击功能算是实用了 ...

多少焦耳不是很清楚。。。平时钻砖墙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肯定没插电的冲击钻和电锤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