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来个摩托电车常用的大灯灯泡9-85V

楼主(2022-07-09):
拆个我们骑车照明用的灯泡  没啥东西 不过里面俩电感比常用的多了一个   驱动能查到没应用电路图  现在不亮了 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A:
这货装的时候是灯珠向上还是向下

网友B:
电动车大灯全密封的容易热坏,我买了3个都是几个月光衰,还是挂在外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装的时候是灯珠向上还是向下

专用卡槽只能一个方向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大灯全密封的容易热坏,我买了3个都是几个月光衰,还是挂在外面的好 ...

是的  还有一种后面带风扇的 得一百来块钱

网友:
散热一般长时间用不住

网友:
有点像几年前远射手电筒XPG2灯珠,尽量把功率改小,测试散热片温度直到满意,减缓烧灯珠。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C:
这种灯基本上都是热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基本上都是热死的

是的,还有家用的一些便宜led灯,闷热导致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