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错觉,我焊接的比原厂激光焊的都好

楼主(2022-07-10):
以前一直用深圳的一个台式内阻表,用了很多年分辨率不太够用了,换了个小黑,测试一组电池试试。

未拆解时,原厂是激光焊接铝连接片

拆下来给穿件衣服,在极柱上焊接个M3不锈钢螺丝测试

直接夹在极柱上测试

短接表笔试试

请教下短接表笔为什么读数不归零而且还很大?我用的那个台式机短接表笔读数是归零的。

看看别人家小黄的测试,他这个是夹在原厂激光转铝片上的

网友:
你的夹子不应该这样测试  应该是每个都可以接触到另外三个才对

网友:
激光,高大上

网友:
激光怕是要稳当一些。自己焊接的接触面积大但不稳固

网友A:
短接夹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夹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请大师指点
我以前用的短接后显示0,这个不行,我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指点
我以前用的短接后显示0,这个不行,我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
...

尖端一个压一个的短接就能归零(也有可能存在非常小的底数),两个电压取样脚保持在最外面。或者一根短粗的紫铜线(棒)作为短接棒也行,你那样短接电压取样点和实际电流回路不在一点上就会有底数~

网友:
原来应该这样用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师

网友:
看帖子长知识  原来怎么夹持都有讲究

网友:
这表不错,很精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指点
我以前用的短接后显示0,这个不行,我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
...

我的1035也不能完全归0,有个0.05的底数。

网友:
学习了,我的1030底数更大

网友: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网友: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1

网友:
好好学习4线的原理

网友:
又学会一招,多看帖多回帖。

网友:
我的也是不管怎么夹都不会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