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ETITION室内门禁接线,有懂的吗?

楼主(2022-07-10):
家里老人用的室内门禁,开门按钮没弹力了,想着把开门按钮的线单独接出来换成86型门禁按钮开关面板,发现原门禁没有线序说明,谁知道,哪两个线代表开门啊??

用哪根线接这个开关啊?

网友:
直接拆开电路板,将原来的开门按键引出两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开门要经过电路板的,不是直接开的,反正我家的不是。

楼主:
好吧,我本来不想拆机的,觉得直接拉两根省事

网友:
看图示难道不是S6接口那两根线吗?

楼主:
@geek云中漫步 谢谢。我现在已经拆开改过里面了,本来不想费事拆机的,不过改天再去的时候我去试试看,
你意思是上面那白和白红混色线接通就是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eek云中漫步 谢谢。我现在已经拆开改过里面了,本来不想费事拆机的,不过改天再去的时候我去试试看,
你 ...

嗯。是啊!有表测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