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通台灯改充电台灯,完美(PHILIPS 69195)

楼主(2022-07-10):
儿童节发的飞利浦台灯,只能插电使用,甚是不便。想想手头一堆锂电池,改成可充电吧。

台灯为4个1w灯泡,也就是满功率4瓦。
因为内部空间限制,放不下18650,还好手里有三洋的103450,每个7瓦时,两个并联14瓦时,台灯可以满功率三个多小时也够了。

台灯是5伏供电,触摸开关,因此充电模块选择常供电的typec版本。
就是下面这货,签到红包不到5块钱。

开干
电池并联用双面胶粘好
电钻打好tpyec接口的孔
底部放小铁片散散热,大家感觉铁片熟悉吗?
放上导热硅胶。
固定好充电芯片。
完工,这个芯片充放电同口的也就是这个台灯也是充电宝了,两个A口一个c口,充电工率10w,好用极了。原有的圆口充电口保留,一样可以用。
收工

网友:
一堆锂电池用上了,台灯用的方便了,小铁片是开坚果的特别是夏威夷果用这个开最方便

网友:
整上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共享单车那种就行,然后并联太阳能电池板,基本可以不用关灯了。

网友A:
这板子有点跑电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点跑电吧哈哈

看过芯片说明,应该是微安级别,但台灯待机芯片应该更高。但考虑到台灯利用率挺高,倒无所谓了

网友:
可移动,使用方便。

网友B:
这个板子不错,弄那么多口没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错,弄那么多口没啥用吧。

A口是台灯自带的,从来没用过

网友C:
我现在反而喜欢插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反而喜欢插电的了

啊这。。。。你还是当插电版用也没问题

网友:
铁皮是开坚果的工具?

网友:
大工程不简单

网友:
这也算是锂电池清库存了,坚果开口器散热挺好

网友D:
三洋电池,应该是笔记本电池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电池,应该是笔记本电池拆的吧。

对的,这些进口电池太耐用了。

网友:
这种台灯七八年前买了两个,优惠后还一个150多。带2个usbA输出。

网友:
改的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改的很好看

网友:
挺好的,停电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