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磊科千兆交换机(NetCore NS305C)

楼主(2022-07-10):
磊科千兆交换机 NS305C, 拼多多买的,用于组建家庭千兆网络。拆开看看吧!

官方介绍:NS305C是一款监控/组网专用的5口千兆交换机,拥有5个10/100/1000M自适应LAN口,背部挂耳设计,灵活应用多种场景;拥有5颗宝石绿LED指示灯,并且指示灯与接口同在一侧,查看交换机与接口时方便直观;面板采用光哑工艺,简约又精致,小巧又大气。

参数:
端口  5个10/100/1000M自适应LAN口
背板带宽  10G
MAC地址表  2K

包装:

正面:

反面:

电路:

网友A:
看着不如你后面那帖的腾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如你后面那帖的腾达。

买了俩,户外因为需要接摄像头,得用8口。室内只做路由器下端,5口就够用了。

网友B:
虽然精简,但不容易坏,也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精简,但不容易坏,也是好事

千兆路由器,看来散热片是必须的。

网友:
焊点饱满  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俩,户外因为需要接摄像头,得用8口。室内只做路由器下端,5口就够用了。 ...

才8路监控用啥全千兆。。一般百兆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8路监控用啥全千兆。。一般百兆足以

因为是主干网,不光走监控。

网友:
为了节约pcb,直接让变压器并列降低了端口绝缘能力

网友(2023-09-19):
第一次看到网变这样排列的哈哈

网友(2024-02-14):
8367能刷网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