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极路由4天线的,以前的理财,K2T,两款路由都有断网的情部

楼主(2022-07-10):
家里有极路由4天线的,以前的理财,K2T,两款路由都有断网的情部。现在求一款连稳定的路由。

K2T感觉使上还好,但是极路由断网的情况比K2T要多。

有没有大神有好一点的推荐?

网友:
换电容,加风扇

网友:
新出不是有很多小米WIFI6吗,这也要问,随便买

网友A:
我的极路由B70用了五年,目前还在稳定服役中: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38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极路由B70用了五年,目前还在稳定服役中: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3802 ...

我的就是极路由B70,不行,不稳定。老是断网啊。

网友B:
红米AX6000,自己加了个12cm的风扇,没有断过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AX6000,自己加了个12cm的风扇,没有断过网。

现在这路由多少钱能买到新的? 和redmi AX 5400比较如何?

网友:
现在天气热,路由器工作 时间长,最起码买个风扇散热器,可以去买便宜笔记本散热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路由多少钱能买到新的? 和redmi AX 5400比较如何?

618的时候,拼多多429买到,现在大概459元。负载量比红米AX5400略大,

CPU性能比较强,性号强度特别好,不论是2.4G,还是5G,

最好搭配风扇,竖起来两面吹,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买风扇最好买5V-24V 的宽压双滚珠,一是耐用,二是可以更换DC电源进行调速,像5V、9V和12V的DC电源多的是。统一成DC5.5*2.1的标准口,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8的时候,拼多多429买到,现在大概459元。负载量比红米AX5400略大,

CPU性能比较强,性号强度特别好, ...

你倒是拍个图片上来看一下你的路由摆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倒是拍个图片上来看一下你的路由摆设啊

蓝叶片的是淘宝的拆机货,12cm双滚珠,支持5-24V,5块一个还不包邮,但是扇叶有问题,没有调校过,叶片会微抖,但是便宜啊,也算安静,但歪货就是歪货,应该是次品,不是拆机件。
加三合一滤网,加XH2.54母头端子线,加DC5.5母头,每个成本差不多7.5元的样子。

把路由器竖起来的不锈钢角码和直码就不好说了,四个竖角码要6块钱,四个直码15元,M5螺丝和螺丝加起来差不多5块钱。
我原本还做了一个箱子,做风道,但是……老婆不允许啊,只好在阳台外面送给小鸟了。

光板材、胶水,木漆、五金件,工具就花了我五十多,剩下的材料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叶片的是淘宝的拆机货,12cm双滚珠,支持5-24V,5块一个还不包邮,但是扇叶有问题,没有调校过,叶片 ...

看样子你很爱好捣鼓这个东西

网友:
路由断网原因:1、主芯片过热 2、电容时间长了容量下降,对于电容只能换,主芯片散热,可以加风扇、散热片,最近我在MR305,QCA9533 大概1W吧,用铜箔粘在芯片上,类似屏蔽罩散热,效果也非常不错。其实只要不是博通,大可不必都加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叶片的是淘宝的拆机货,12cm双滚珠,支持5-24V,5块一个还不包邮,但是扇叶有问题,没有调校过,叶片 ...

放积分商城换M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路由多少钱能买到新的? 和redmi AX 5400比较如何?

自己搜一下呗,这俩性能都不强

网友:
我极路由4就是这样,刷了固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