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克士WU388电锤,自己改装的电池组用不了,感谢大神分享技术

楼主(2022-07-10):
威克士WU388,自己做的电池组,满电21V。插入,转一秒停止,灯一直闪烁。装上威克士原装电池正常使用。
问:如何能用,自己组装的电池组,给电锤供电能正常使用?
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看起来电池属于外接模式。

网友A:
有没有协议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你线小了,,我有个其它牌子的,电钻5节电池的带不动,买个15节电池的才行,这货要大电流

网友B:
看你这根线就知道用不了,知道为啥要用动力电池不,放电电流大呀,
这么长的导线,最起码10平方起步,不然压降太大,一工作就低电压保护

网友C:
据说威克士电池有协议,所以这样一用就停,技术壁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根线就知道用不了,知道为啥要用动力电池不,放电电流大呀,
这么长的导线,最起码10平方起步,不然 ...

和线没关系,我试过了,电池是中航50的动力电芯,放电倍率3-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协议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你线小了,,我有个其它牌子的,电钻5节电池的带不动,买个15节电池的才行, ...

电池是中航50的,3-5C放电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威克士电池有协议,所以这样一用就停,技术壁垒吧。

没有协议

网友E:
电池保护板电流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保护板电流多大的?

和板子没关系,正负极直给,也这样

网友F:
放电倍数不对吧换个板子试试电池的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倍数不对吧换个板子试试电池的

和板子没关系,不用板子直给也这样

网友G:
是否接保护板?保护板带不起?这货启动的一瞬间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接保护板?保护板带不起?这货启动的一瞬间电流很大

和板子没关系,不通过保护板也这样,

楼主:
电锤以修好,各位大神说的都不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锤以修好,各位大神说的都不对哦

都不对那你倒是说下最终哪里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