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硬核更换魅蓝3S充电usb口

楼主(2022-07-10):
这个手机是2016双11年买的,2020年618退役,然后当备用机,小孩会拿来看动画,听儿歌,几个月前发现充电靠运气,插10次9次没反应,仔细观察usb口,看到舌片上有个角缺了,造成接触不到,某个角度才会碰到导通。
前几天做那个高颜值可调电源的时候顺手买了两个usb母口,换的时候傻眼,虽然都是0.8沉板封装,但方向差了180度。

开始拆机

后盖分离

镜头玻璃防尘

天线上全是灰,从后盖缝里漏进去的,没打胶的缺点

原装充电口

拆掉喇叭,露出小板

这是旧的usb口和新买的usb口,粗看一样,仔细看梯形方向不同

用钳子和打磨机进行加工,成功把固定脚翻转180度,

改造后和零件和原装对比

焊回小板

充电有电流,应该没问题了

开机有显示充电状态

下拉有usb通信选项,算是成功修复

end

网友:
手艺不错!图片质量也好!

网友:
这种充电座外观不同型号挺多的。

网友A:
荣耀6也是这坐买不到

网友:
好手艺,焊接不易。

网友B:
不是直接换整个尾插小板吗???

网友:
问一下,能换C口吗?不止能充电,还能传数据。

网友:
真是硬核改造

网友:
这种接口慢慢找还是能找到的,就是邮费太贵,也浪费时间。还是加工能力强的人能把它加工成你想要的形状

网友:
好手艺,这种头子一般都是定制,很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耀6也是这坐买不到

能买到,就是邮费贵,我在买dc座的时候看到了长一样的外形顺手买了2个,没想到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直接换整个尾插小板吗???

副厂小板又贵质量还不好, 上面有天线转接线路和话筒,运气不好买到太次的,

网友:
这不换个type-c对不起拆开的过程

网友:
这种充电usb口的型号太多了,很难完全匹配到,我也曾经尝试过改造,结果钳子一掰就断爪

网友:
好手艺,又省了50块

网友:
手艺不错哦,这东西确实不好换

网友:
吸盘真的不错

网友:
好家伙,这是真正的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