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韦曼手电钻电池拆开看看

楼主(2022-07-10):
安装工扔的说是充不进电了,捡回来试试确实充不进电,测量没有电压,拆开测量发现一节电池没电,回头找一节换上看看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最好4节都换了

网友:
换一节的话估计用不到三两次又会出现另外一节出问题了,还是建议要换的话就全部换了吧

网友A:
我给你说,哪一节如果没有一点电压,多半是跳阀了,可以修复,去抖音看看激活保护锂电池,原因是用户过充电池自己跳阀保护!

网友:
没必要了,换一节不如全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说,哪一节如果没有一点电压,多半是跳阀了,可以修复,去抖音看看激活保护锂电池,原因是用户过充电 ...

啥子跳闸保护,安全阀动作了而已。不建议捅安全阀万一再次过充或者热失控安全阀不动作就炸了。

网友:
换上电池就能继续战斗。

网友:
换一节真不如全部换

网友:
既然拆开了了就全换了吧

网友:
同样的电池可以换嘛

网友:
山寨的,电池不耐用

网友B:
本想买16V电池给洗车机使用,奈何都是30元左右的,不知道好坏,自己有三星动力电池,奈何又没有电焊机

网友:
他碰上了内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想买16V电池给洗车机使用,奈何都是30元左右的,不知道好坏,自己有三星动力电池,奈何又没有电焊机 ...

点上一点洁厕液可以上锡

网友:
要捡个电钻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换芯吧,都换安全

网友:
到手都变废为宝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换一个体质不一样不好

网友:
4个电池都喊18V?不过壳子算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