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摩托车挂档问题

楼主(2022-07-10):
刚买了辆领御125,卖摩托车的说本田的顶杆机也挺好的,再加上本身想要台125排量的,就挑了这一台,没想到声音和振动还是有点大。
       今天发现原地不动的情况挂一档不好挂,需要轻轻轰一下油门或者动一下车。不知道到新车这样是否正常。
        是不是离合器没调好啊,这东西是出厂就调好吗?目前有两三毫米的自由行程,虽然不多,但是确实有自由行程。

网友A:
你是新手吧,这是摩托车无法避免的问题,齿轮咬合是有一定几率重叠的,动车是让齿轮错开好咬合,起步有时也挂不上,得放到半离合让齿轮转起来才能咬合,用旧了齿轮之间撞击,就会把那个角磨斜,档位好挂了,离脱档也不远了,脱档就是走着走着,一下发动机空转无动力输出,转速下降一点又自己挂上了,相当的危险!

网友:
正常现象,原地难挂上档存在一定几率,齿轮咬合入档的都会

网友:
我以前也骑了好几年有档位的摩托车后来换了cvt传动的踏板摩托车。

网友:
摩托车不启动时候 前后移动车辆 才能挂上档是正常现象  摩托车的档齿是凹凸咬合式的 只有档齿对齐时才能挂上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吧,这是摩托车无法避免的问题,齿轮咬合是有一定几率重叠的,动车是让齿轮错开好咬合,起步有时也 ...

昨天五档跑到三十码我试了试直接降到一档,产生了紧急制动力,我马上又捏了离合,cg125的发动机不会损坏吧,没怎么矫情吧?当时转速只有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五档跑到三十码我试了试直接降到一档,产生了紧急制动力,我马上又捏了离合,cg125的发动机不会损坏 ...

新手吧?发动机不会损坏,伤链条。

我开过几年摩托车,我的经验是档位与车速匹配,加速加档,减速减挡。高速冒然减挡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五档跑到三十码我试了试直接降到一档,产生了紧急制动力,我马上又捏了离合,cg125的发动机不会损坏 ...

哎!这车到你手里没好了,每一个档位对应转速与车速,以前的进口车时速表上有的,现在也没人教,卖车的也不说,我给你说发动机无论在什么情况都不要太高转速,车速在10km/h以内对应一档;车速在10-20km/h以内对应二档;车数在20-30km/h以内对应三档;车速在30-50km/h以内对应四档;车速在50-60km/h以内对应五档;你看看你30km用5档,明显拖档,对发动机非常不好,链条缓冲垫都容易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五档跑到三十码我试了试直接降到一档,产生了紧急制动力,我马上又捏了离合,cg125的发动机不会损坏 ...

随便整,我都是用发动机制动的,跑的太快比刹车制动安全的多,别的没事只会磨损废垫链条的胶圈。我以前骑铃木王125很猛的,上班5公里基本都是到家之后才离下班时间过了几分钟。(有3个红绿灯要凑巧才行)油门轰得太猛了太费油,经常都是爆表,油门到底了都觉得不够快还改牙盘。除了起步停车我加减档都不用离合,加50块钱油只能跑250公里左右,那时油6块左右。而听到别人骑珠江的说一公里才一毛多,不谈车型的话我这骑法油耗高了一倍!
车子主要还是车架要设计好,我骑别人的电动车跑个50左右的速度就觉得不好受感觉快了危险似的,而自己骑摩托车跑个100多都没这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整,我都是用发动机制动的,跑的太快比刹车制动安全的多,别的没事只会磨损废垫链条的胶圈。我以前骑 ...

刚发现停车挂档如果挂不上,松一下离合,啪,档位就吸上去了,是不是新车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吧,这是摩托车无法避免的问题,齿轮咬合是有一定几率重叠的,动车是让齿轮错开好咬合,起步有时也 ...

刚发现停车挂档如果挂不上,松一下离合,啪,档位就吸上去了,是不是新车都这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发现停车挂档如果挂不上,松一下离合,啪,档位就吸上去了,是不是新车都这样啊 ...

你所谓的停车是发动机没启动状态?那么这是正常的。如果说发动机是启动的挂档挂不进,反正我骑几个摩托车是没遇见过。你说的松一点离合才能挂我是能理解,但是我没遇到过。以前我星期天就是经常到一个修摩托的地方玩,我也见过拆发动机离合里面就是一个顶的东西顶开一个活动离合片,使得离合片之间摩擦减小打滑失去传递的动力。而档位则是几个齿轮的变换组合,你说的挂不进可能是齿与齿刚好卡住,松离合就是加重摩擦传递动力使齿轮转一下,过了那个角度就挂进去了,反正看过拆车的基本都懂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停车是发动机没启动状态?那么这是正常的。如果说发动机是启动的挂档挂不进,反正我骑几个摩托车 ...

厉害厉害,好像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停车是发动机没启动状态?那么这是正常的。如果说发动机是启动的挂档挂不进,反正我骑几个摩托车 ...

那是不是哪里坏了?我明天要不去售后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哪里坏了?我明天要不去售后看看吧

应该没坏吧,我不能肯定的说。也可能是发动机设计的不好,虽然发动机原理简单,但是具体的个厂家技术还是有差距的。去售后我觉得也是敷衍你一下,125排量应该是普通的车吧?不是那些几十万什么的名牌吧,如果是那些贵的肯定这就是问题了!

网友:
前后移动车辆 才能挂上档是正常现象

网友:
五档直接降一档,真是循环档对于新手来说比国际档危险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五档跑到三十码我试了试直接降到一档,产生了紧急制动力,我马上又捏了离合,cg125的发动机不会损坏 ...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五档直降到一档,齿轮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五档跑到三十码我试了试直接降到一档,产生了紧急制动力,我马上又捏了离合,cg125的发动机不会损坏 ...

啊………………要疯掉啦,不能这么造啊,虽然是钢铁的家伙,虽然是交通工具,但也不能猛启猛停的啊,什么都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