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寻找这种灯的PCB文件

楼主(2022-07-10):
请问大神们哪里能找到这种灯的P C B文件呀,提交给厂商就能直接打板的那种,我想找一个改造一下。做几张这种灯的电路板

网友A:
这哪能找到呢
圆形的,用卡尺量一下,自己画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能找到呢
圆形的,用卡尺量一下,自己画一个呗

我下载了画Pcb图的软件研究半天没研究明白

网友B:
立创EDA搜索呗。有个“显微镜补光灯4串9并12v”跟你要的差不多,自己再加上你需求的灯珠打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搜索呗。有个“显微镜补光灯4串9并12v”跟你要的差不多,自己再加上你需求的灯珠打板就OK了! ...

感谢大神指点,我去找找

网友:
我用铝基板做了一个,调光就接的可调电源 降低电压用的!

网友C:
2并6串的  要的话 我就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并6串的  要的话 我就发上来

这个可以有,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