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05446-064-2246en测试架能开卡,2246en主控板开不了

楼主(2022-07-10):
1贴、2贴、4贴都一样,测试架能过,江波龙主控板过不了,显示的错误信息一样,开卡工具是同一个,设置也一样,转接卡也是同一个,不同的只是缓存品牌,测试架是南亚256,主控板是海力士256,开卡时分别做了选择。换了另一个转接卡也不行。芯片焊接可靠性和芯片质量可以排除。

网友:
跳上r46即可

楼主:
R46是什么作用跳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6是什么作用跳线?谢谢

东芝SANDISK  15nm要跳这个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SANDISK  15nm要跳这个才能开

要10k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SANDISK  15nm要跳这个才能开

这个是R46,印刷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