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中联桌面风扇MP-MNXFS

楼主(2022-07-10):
左边:中联   右:尚朋堂

尚朋堂的风扇,应该不少人手上都有,前几年,挺火,很多改造的,什么改电池(最多能塞4节18650),改夜灯,甚至好像还有改摇头的。

这个中联,价格17.9,电池2000毫安,不带数据线。
实际卖家发货,4000毫安,带数据线。
电池容量,大家都懂得,国产电池基本都虚标,实际能有3000毫安就庆幸了,晚点测下大概容量

电路不懂得看,但是应该比尚朋堂的差一点。依据就是,电子元件比较少,哈哈。 充电用的是TP4056芯片。

目前该价格,卖家已下架。夕夕买的。

二者区别:
1、外观基本没什么区别
2、中联低电量有红灯闪烁提醒

改造建议:
1、电池改造,底座位置可以放2节18650,柱子里,还能塞2节18650,其他位置视情况还能塞些电池,个人感觉,找2颗容量大一点的18650够了,1-2档能吹几个小时
2、安卓口,视情况可以改为C口
3、加个开关,几颗LED,可以改个简易的夜灯
4、弄个电量显示,方便知道剩余电量情况,及时充电,不过改起来,有一定难度。

其他改造可以参考这个贴子底部,做了一个汇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275&highlight=%E5%B0%9A%E6%9C%8B%E5%A0%82

网友A:
小电扇质量不错,但我还是喜欢多功大摇头扇

网友B:
貌似网上小风扇尽是这类

网友C:
电量显示也有单独的模块卖,尚朋堂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可惜我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扇质量不错,但我还是喜欢多功大摇头扇

使用场景不同,比如你要拉个翔,难道抗个大风扇去洗手间。这个小风扇,适合对风量不敏感的,方便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网上小风扇尽是这类

无刷电机,4000毫安锂电,才10多元。相当于买电池送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量显示也有单独的模块卖,尚朋堂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可惜我错过了

看了一下,中联这个有低电量报警。电量显示模块,估计都要三分一的价格了。这风扇,才18元

网友D:
这个电池不行,容量只有2500左右。还不带保护板,最好更换了。

网友E:
电池时虚标这价格买不到这容量电池

网友F:
就差改三相无刷电机,可以试试用nidec等,替代4绕组十字无刷,齿槽转矩脉动,电磁噪音小很多。楼主风扇很多来自超频三春风叶片,没见到循环扇,空调室外机上3刀叶片。

网友G:
实际容量3300左右,支持长按关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不行,容量只有2500左右。还不带保护板,最好更换了。

主板上带5606a保护芯片,2.4v保护。比dw01低0.1v才保护,不过2.5v到2.4v很快,反正都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不行,容量只有2500左右。还不带保护板,最好更换了。

对,两颗标示4000,实际在2000-2500左右,不带保护板?那是要加一个,电池先不换了,反正能用,换下来,也没地方用。先用着,等容量快报废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时虚标这价格买不到这容量电池

4000毫安,实际2000-2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差改三相无刷电机,可以试试用nidec等,替代4绕组十字无刷,齿槽转矩脉动,电磁噪音小很多。楼主风扇很多 ...

工程太大,我就小玩家,简单的可以,高级一点,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容量3300左右,支持长按关机。

牛,试了,确实可以长按关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带5606a保护芯片,2.4v保护。比dw01低0.1v才保护,不过2.5v到2.4v很快,反正都是没电了。。。 ...

经提醒,看了,是有个5606a,不改电池的话就这样吧,有加装电池,还是加个保护芯片把。稳妥一点。

网友:
中联的早两年在淘宝买过,30多额

网友H:
脑袋这么大,使用稳当吗?

楼主(2022-08-09):
引用 网友H:
脑袋这么大,使用稳当吗?

使用稳,1-2档,能吹好几个小时。 适合放桌面上办公吹。 或者晚上睡觉放床头柜吹。 3-4档噪音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