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171B入手首拆

楼主(2022-07-10):
初测不错,精度较高,但缺点也不少,如通断测量声音反应慢,交流电流测量异常慢等,但看中它功能挺多,拆开瞧瞧。

网友:
ut的表,多位的 就是慢。

网友A:
好高极啊,不过讨厌反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极啊,不过讨厌反显

不知为什么要设计成反显的

网友:
一千多的高级货

网友B:
这表的AC+DC功能形同虚设,慢如蜗牛且不说,要命的是数值出错!充电器普遍存在问题,充电永远不转灯

网友:
工艺用料都不错啊!多少入的?

网友:
表是好表,可惜价格有点高了,1K的价格有点高于心里预差,650左右算是心里价格,UT171算是上一代产品了,不知道下一代产品是什么主控设计,

网友:
171不值得入手,多的功能多数人用不上,常用的功能 比如 通断档,不是一般的慢!这一条估计就直接pa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的AC+DC功能形同虚设,慢如蜗牛且不说,要命的是数值出错!充电器普遍存在问题,充电永远不转灯 ...

是的,用AC+DC测的市电电压与用交流测的值有差距。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的 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D:
高级货的做工就是不一样。
话说怎么不买181A呢,两个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货的做工就是不一样。
话说怎么不买181A呢,两个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吧。 ...

好似181的毛病比171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的 价格应该不便宜

100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大洋

全新?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我之前拆开我那个胜利万用表里面的芯片都是一坨黑色“牛屎粑粑”,软封装(COB)

楼主:
高级玩具不能二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玩具不能二手吧!

这么便宜,我1300多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AC+DC测的市电电压与用交流测的值有差距。

我这块貌似测得基本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