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得力雕刻刀 准备切割电路板的

楼主(2022-07-10):
准备切割电路板的,不知行不行

带0个刀片

看似很锋利

拆开看看

是压紧固定

网友A:
刚开始觉得好用,一段时间后你还是觉得美工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觉得好用,一段时间后你还是觉得美工刀好用。

哈哈,也许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觉得好用,一段时间后你还是觉得美工刀好用。

还是用锋钢锯条对半劈开磨制的斜口刀用起来最爽

网友:
同样用锯条刀的路过

网友:
小心手,安全第一

网友:
偶尔用用还行,

网友:
11号刀片哦

网友:
手工刀来的?

网友B:
手术刀会不会比这个好用呢

网友:
我都是用美工刀或钩刀

网友:
这是要化多少下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术刀会不会比这个好用呢

感觉就是手术刀

网友C:
这种一点也不好用,比不上美工刀的背面! 用美工刀的新刀片第一段的那个分PCB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点也不好用,比不上美工刀的背面! 用美工刀的新刀片第一段的那个分PCB很好用 ...

没用过试试吧

网友C:
注意安全,这个前面硬度不够,韧性也差,我有次用太大力 刀尖直接崩飞了,还好没伤人

网友:
我买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安全,这个前面硬度不够,韧性也差,我有次用太大力 刀尖直接崩飞了,还好没伤人 ...

哈哈,多谢提醒

网友:
应该用钩刀

网友:
用超声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