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电炖锅控制板问题

楼主(2022-07-10):
一台天际电炖锅,数码板控制各种功能,带预约和定时,前段时间居然出现死机故障,现象为刚插电正常,通电一会儿后死机,按任何键没反应,拆开看看
就是这货
控制板拆开后就是这样子的

主控芯片是HT46R065B

死机后就是这样子,数码管不闪,所有按键失灵,继电器不工作

开始怀疑是降压电容量下降引起供电不足引起的,拆下后发现没有问题,测78l05输入电压10v左右,输出电压4.95v,电压正常,后以为按键漏电,把所有按键拆下来故障依旧,准备换主控芯片结果这一型号的有几种芯片,脚数不同,马家居然都没有货,后来准备干脆把整块控制板换了,马家和夕夕都有二手控制板,结果便宜的不发货,贵的要40来块钱觉得不合算,暂且搁置!

网友A:
测量电压和电流,看看死机时变化

网友B:
好长的单片机,我猜它为啥那么长,估计很多脚是指示灯的,
看样子多半固件丢失了

网友:
9.9包邮买个倒计时器凑合用算了。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单片机程序跑飞了?只能换二手板子,只换单片机程序不好找

网友:
这种故障找售后一般会提出换板维修。

网友D:
外接稳压电源试试看。

网友E:
有些事安全设计插电不操作就锁定了。必须按某些键才能启动。
不过一般这种会显示--两个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和电流,看看死机时变化

死机时电压4.95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长的单片机,我猜它为啥那么长,估计很多脚是指示灯的,
看样子多半固件丢失了 ...

马家都没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事安全设计插电不操作就锁定了。必须按某些键才能启动。
不过一般这种会显示--两个横线。 ...

应该不是锁死,死机时有数字,不跳秒,数字显示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长的单片机,我猜它为啥那么长,估计很多脚是指示灯的,
看样子多半固件丢失了 ...

可能是,同一型号的芯片居然有的是24脚,有的是2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单片机程序跑飞了?只能换二手板子,只换单片机程序不好找

可能是,二手板子便宜的30来块钱的居然不发货,40来块的不合算,新锅都只要1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稳压电源试试看。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死机时5v电压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死机时5v电压正常

据说一般维修师傅是换5V电容,并且把所有按键全拆了。。。

网友F:
单片机的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一般维修师傅是换5V电容,并且把所有按键全拆了。。。

5V电容由100微法换到470,所有按键拆除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的有点麻烦

只有装一个按钮开关改成手动了

网友:
按键你检测了,数码管检测了没有?如果它不漏电的话,那只能是脑子坏了,单片机有程序,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也只能吃灰。